PADS安装出现的奇怪问题,请求解答!

楼主(2011-01-20):
以前安装的PADS前几天发现打开后提说是缺少license,只能运行在Demo模式(以前安装过license,均可以正常使用),今天重装一直出错,截图如下:(用的是以前可以正常安装的软件和方法).

网友A:
这个现象估计是安装程序有问题。
安装PADS2007以上版本需要**,替换几个文件的。

网友B:
安装前有没有删除干净原来的安装残留文件?
如果没有,就先把原来安装的残留文件删除干净在重新安装,一般是删除C:\MentorGraphics这个目录文件,并把开始菜单中的“Mentor Graphics”也删除,再把安装文件放到硬盘根目录下安装(如D:不能包含文件件),PADS不支持在多重目录下安装软件。

附上新的license生成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