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 schematics 电压

楼主(2011-01-20):
STM8S schematics 的高低电势触发电压是多少?在哪个文档中有说明?

网友A:
schematics = 电路图   “电路图 的高低电势触发电压?”

这是什么?  请说明,谢谢!

网友B:
感觉LZ在问Vih、Vil,可以查STM8S的 datasheet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因为Schmitt
也就是说它的IO在开施密特触发器时的触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