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进来指教一下子,谢了

楼主(2011-01-20):
[localimg=180,135]1[/localimg]单位要做一个加热器切绳子,我画的图看看行不,用mtac40的调压模块外加电位器r2把交流220v调到交流0--20v可调范围加热电阻丝r1,r1的阻值大约为1欧姆,FU我用30A的,大家看看可行不

网友A:
可以,最好在模块进线端也串一个保险管。

楼主:
进线端串多少安的保险比较合适

网友B:
楼主的方案是非隔离的,使用时要注意安全,电热丝上会带高压电。如果不准许电热丝上带高压电,可以用变压器(不能是自藕变压器)降压后用功率管搭电流源来驱动,也可以串功率绕线电位器来调节,当然这是几十年前的做法。

网友C:
同意老王意见。
0V不用说绝对无法实现,10V以下都很困难。导通角这么小,器件工作状态非常恶劣。
要调节均匀,电路简单,自耦调压器加降压变压器,不过成本比较高,且相当重。

网友C:
如果楼主能够自己设计电路,调功方式是成本最低的。不过,供电线路必须能够承受单周期200A以上的负荷。

网友B:
有一种电烙铁,结构就是一个变压器,次级采用粗铜丝,输出“短路”,短路处的铜丝加工成尖头做烙铁头(此处电阻被人为加大,故热量集中于此),接通电源仅几秒钟就可以焊接,功率也就几十瓦,1980s曾流行这种烙铁。
切断塑胶绳不需要400W那么大的功率,电热丝温度上升电阻也会增大,完全可以用低压驱动,就是变压器体积较大,但换来的是安全性,其实只要合理选择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和电阻丝的阻值,完全不用外电路,直接用变压器带电热丝就行,这个应用无所谓精度,变压器100W估计就足够了,焊锡都能熔开,况塑胶绳。

网友C:
曾用过chunyang所说的那种烙铁,太重。
前两年曾有人用开关电源代替工频变压器做这种烙铁,重量自然轻了许多,但迄今未见上市。
楼主的要求,难在从零到20V可调。若将此要求降低,可以简单很多。另外,切断塑料不必连续工作吧?

网友B:
现在的烙铁关键是便宜了,所以无此需求,当年电烙铁虽然也才十来块钱一把,但当时一个工程师的月工资通常不到50元,且没法自制,而自制变压器式电烙铁却可行,而且材料可以从工厂里“拿”,等于不要钱,所以颇流行了一阵,缺点就是笨重,看在钱的份上也就忍了。俺当时年纪还小,拿不动那样的烙铁,母亲还是出钱给买了一把20W的内热式烙铁,现在还能用只是不用了而已,现在用的都是原装的白光烙铁或焊台了。

网友C:
其实,楼主最终目的是用加热方法切断绳子。一定要用1欧电阻加热?不能间接加热?

网友D:
加热切割东西,用开关电源做恒流源最佳了.
:) 效率高,节能.
:) 不怕短路.
:) 性能价格比,比线性稳压电源好许多.

网友E:
这个产品给你你敢用吗?

网友A:
有一个问题,楼主需要澄清,呵呵
输出0-20V,是峰值还是有效值?若是峰值,20A的峰值在家庭配电里也是能扛的住的,
若要求为有效值,则峰值电流要大好几倍,比较难

网友F:
用变压器最简单……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我原来都是用的自藕调压器,可是那容易坏,烧了好几个了

网友C:
21楼:
多大功率的自耦调压器?

网友C:
自耦调压器是一根线绕到底的。输出电压较低时,最大电流不能根据功率计算,需要根据导线的直径和散热来考虑。通常,最大电流会标注在自耦调压器铭牌上。
要输出低压大电流应该在自耦调压器输出端接降压变压器。

网友A:
2000KW? 那碳刷估计得电杆那么粗

网友C:
24楼:
好好看看铭牌,2000kW的可能性很小。
隔离稍大些的调压器,结构如电动机,不用碳刷,转子是可以旋转半圈的。

网友B:
2KKW?!那绝对不会烧,估计是2KW的笔误。

楼主:
不好意思,是2000W,可容易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