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进来指教一下子,谢了

楼主(2011-01-20):
单位要做一个加热器切绳子,我画的图看看行不,用mtac40的调压模块外加电位器r2把交流220v调到交流0--20v可调范围加热电阻丝r1,r1的阻值大约为1欧姆,FU我用30A的,大家看看可行不

网友A:
用 GOOGLE 都没有找到 mtac40 的数据手册。
从外面看, 感觉这样用好悬。

楼主:
呵呵,mtac40是40A 的调压模块

网友B:
考虑到加热丝冷态冲击电流较大,建议再加大保险丝,个人估计需要到5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