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使用MDK的大侠请进啊~~

楼主(2011-01-20):
MDK, link, TE, AN, ni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Core is locked-up!
* JLink Info: CPU halted
**JLink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
点全速运行红色的提示总是出现,然后马上停止。
多种版本MDK都试了,不同的MDK程序也试了,不是代码和MDK的问题?
请问大家这是啥问题?MDK的环境配置我也不会,多数都是用的默认配置,资料都是MDK的例子,小弟只会用IAR。。。还请大家帮帮忙啊~ 都三天了,,痛苦等等吧

网友A:
看上去是LZ 的STM32芯片已经被读保护了,可以到segger去下载JLink的工具(比如我以前下载过 Setup_JLinkARM_V408l.zip)来进行解锁:安装后,从菜单 SEGGER->JLink Arm V4.08l->Processor Specific Utilities->J-Link STM32 Unlock ,运行一下就行了

楼主:
***JLink Error: Bad JTAG communication: Write to IR: Expected 0x1, got 0xf (TAP Command : 10) @ Off 0x5.

谢谢3楼,按照3楼说的做了,但是运行时出现以上这条错误啊~~

楼主:
点击停止运行时出现对话框: JLink - Cortex-M Error:
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网友B:
是不是jlink的速度设置的太快了?在工程属性里有个对JTAG时钟的设置选项,我现在设置的是2M,如果速度高了就会出错。另外FLASH是要下载的、是要先擦除的。。。。。。你参考下我下面两张图吧。

网友B:
还有可能是JTAG调试插头没有焊接好。

楼主:
还是不能解决 :(

我是金牛STM32F107VC的板子。。。

:(期待高人出现指点下。

网友C:
JLINK用的什么版本的软件,我发现4.14版本以上的反而不好使唤

网友D:
恐怕是软件问题。这个错误说的是把 xPSR 里的 T 位,错误地置0,Cortex-M3 必须要为1的。
你是不是写的程序涉及到了手动操作堆栈的问题。
如果堆栈处理不好,会导致(比如退出中断时)把错误的值向 xPSR 恢复。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你好好查查你的程序吧

网友E:
你的软件是如何设置的,我的是好的呀

网友F(2011-11-06):
请问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G:
你应该是选择的workspace不对,不知道楼主使用的小容量、大容量还是互联性产品?在MDK-ARM文件夹下面有一个readme.txt的文档,请认真阅读后选择相应的workspace即可!

网友H(2013-08-11):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两天了!

网友I:
还有可能就是你的CPU进入休眠状态了。待机状态。电源都切掉了,怎么JTAG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