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V管如何选择

楼主(2011-01-20):
各位大哥:
      小弟在看MOV规格书的时候,看I/V曲线时看不大明白。
      比如说,我选择14561的话,是不是在电流位1000A的时候,14561最大能把电压限制在1000A所对应的电压上。还望高手指点下。

     比如说我相线要过2.5K,该如何选择啊

网友A:
楼主说的压敏电阻应是14D561吧。最大限制电压为925V。

MAX CLAMPING VOLTAGE,也叫最大钳位电压,即超过这个电压值会损坏压敏电阻。

楼主:
最大限制电压???? 925V;
但是我在做浪涌试验的时候,L,N之间加2.5K都没问题; 压敏根本不会损坏,器件工作正常。
这个925V最大限制电压如何说起呢?

网友A:
最大限制电压的英文是:MAX CLAMPING VOLTAGE,也叫最大钳位电压,即超过这个电压值会损坏压敏电阻。压敏电压是某固定电流值(通常为1mA)时压敏电阻两端电压。
14D561K为例:最大限制电压为925V,压敏电压为504V~616V
最大限制电压就是对压敏电阻施加规定的标准波形(8/20uS)和规定电流时,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

网友B:
楼主的理解是对的。至于要过什么级别,看它的通流量,比如你2.5K,它的最大电流也就1K多一点,而14D561的通流是4500或更高,虽然这4500指的是一次,你1K多要打十次,但肯定是没问题的。现在压敏电阻大家最多也就定义一次,二次的通流量,所以我也不能告诉你14D561十次能过多少电流。怎么样选电压,我想这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A:
电源的防雷效果好坏也取决于压敏电阻器的参数选择和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的工作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