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比较长的时候如何抗雷击?

楼主:
我用单片机做了个类似PLC的控制器,输入部分采用了光耦隔离,控制板的外面接的是行程开关,行程开关离控制板很远,而且行程开关在很高的地方,离地面大约80米,而控制板在地面上,如果下雨天打雷的话,会不会有干扰电压从接行程开关的导线进入把光耦给击毁呢,如果会的话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呢,不知道真正的PLC在输入部分的这个地方做了怎样的处理?很疑惑像RS485这样的信号电缆能走好几百甚至上千米,为什么两端的元件就不怕雷击呢?(图片中红色方框里是控制板,外面接了行程开关)

网友A(2011-01-20):
承受能力受光耦的隔离电压限制,可在前端对地加放电管及压敏电阻,直接雷都不要想扛了,能杠住感应雷都很牛X了

网友B:
100m线的阻抗有多大啊,有1K没有,呵呵,当年刚发明电灯的时候(直流电灯),人家问电灯有什么用啊,输电线的阻抗都会把发电站的电能给消耗光了,爱迪生说那就一公里建一个发电站好了,呵呵,幸好人们发明了交流发电机。所以啊,你也可以让信息以脉冲的形式发送到MCU

网友B:
比如当每秒收到10个脉冲的时候表示你传输的信息是1,收到5个是0,这样二进制的数据,一会就发送完了

网友C:
RS485选用防雷过压和静电保护器件来做防雷的,使系统能在更为苛刻的瞬态高压冲击环境中可靠运行。

网友D:
行程开关的长线部份对地加TVS,注意地线一定要低阻抗,防直击雷还要加放电间隙和专门的接地泄流金属管,在长线进入室内前,绕上几匝,形成一个空心电感,对抑制雷击很有好处,雷击的感应电尖峰频率很高,要用堵与疏结合的办法应对。TVS最好在入户线匝之前和之后都放置,放点间隙必须在入户线匝之前,必要时在后面再加一个真空放点管。特别提醒的是,保护地一定要低阻抗,电源、信号一定要全隔离,且隔离耐压强度要够。

网友E(2013-04-13):
485带屏蔽网,屏蔽网单点接地,地地电阻要求小于4欧姆

网友E:
行程开关的线走,金属管内,金属管保证每条都有良好的接地,

其实室内线是不容易感应雷击, 有建筑物帮你屏蔽衰减,

怕的是从其它动力设备上感应过来,

网友F:
你这个光耦供电从哪里来,最好与系统供电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