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传感器!

楼主(2011-01-20):
同志们,又碰到难题啦!
有个产品上面有个链条,做传动用的,松紧可以手工调节。
问题来啦,但是不能太紧,紧了之后整个传动系统就崩啦!
现在要在传动轴承上加一个应力传感器以测量当前链条的松紧状态。变形量很小所以传感器的精度可能要很高,请问有没有哪个大虾做过这方面的项目,有哪种传感器可以使用?先谢啦!!

网友A:
有现成的东西卖,去搜索一下自动张力

网友B:
楼主的方案不可取,上链条时用张力器或扭力扳手之类的工具就成。

网友A:
如果力量精度要求高,链条的张紧轮上做一个类似铁路电线杆上挂的那种配重水泥块好了:lol

楼主:
没有好的方案麻

网友C:
一般张力都不是设备运转时连续测的,都是启动时测量一下,运行一段时间后再测量一下。

想要连续在线测量的话,估计整个传动系统的机械结构都要改变。

网友A:
叶工说的是某些机械行业吧,有些行业的设备张力是停机时不检测,而运行时要连续检测和控制的

网友C:
叶工说的是某些机械行业吧,有些行业的设备张力是停机时不检测,而运行时要连续检测和控制的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自动绕线机。

例如绕电感,绕变压器等等

网友B:
静态检测很好办,扭力扳手、扭力计都可以,如果必须动态检测,那么必须在系统结构上具备相应的工艺条件,而不是简单的加什么传感器,精度再高也是枉然。

楼主:
就是链锯在装链条时,手工转动松紧螺丝直到链条张紧力在合适的范围,超出范围就报警。使用时不用检测,只是在装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好是好,客人怎么用啊,拿手上用的,到时还得顾个人拿着

网友C:
就是链锯在装链条时,手工转动松紧螺丝直到链条张紧力在合适的范围,超出范围就报警。使用时不用检测,只是在装的时候
引用 楼主:

9楼说过了啊,呵呵,扭力扳手、扭力计均可。

网友B:
楼主应该早点说清楚,紧链条很简单,在链条的回转处(举个例子:自行车链条下面的部份就是回转处,这里不是动力传输部份)或者在张紧轮下面画线做标志,给出上下限位,只要实际位置在限位区间内即可。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链锯,就是链锯惊魂里的那种!
13楼的应该是行不通的,链条即使在标志线范围内,但实际上传动轴承的垂直轴向力也可能会超出范围(我所需要的是这个传动轴承垂直轴向所受的力)!
9楼的其实跟13楼情况差不多,即使我手动用扭力计转动锁紧螺丝,但由于锁紧部分不一样(机械锁紧滑块与固定部分的磨擦力,锁紧螺丝与螺母的配合间隙的差异,用久后间隙里的杂质,可能还会生点锈),我们用同样的力去紧每台机器,其传动轴所受的力是不一样的,这个轴承是在里面的测不到,即使在外面也没法测!这个没法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联想到!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用一个高精度传感器,测垂直传动轴的轴向方向,当链条没有装时测试一下这时轴向所受的力,这就是受力的测试基准!当链条装时在这个基础上再算受力的大小!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将力信号良好的转为电信号!!

网友D:
感觉楼主需要的就是力传感器,而不是“应力”传感器,应力是根据力算出来的
链条受力,好像应该是轴的“径向”,而不是“轴向”吧?

网友E:
感觉楼主的意思就是说在径向安装一个压力传感器,控制径向所受的力,使其满足一定的范围,为了满足这个范围就得通过某种装置来调节轴距。

网友F:
冷轧钢厂里会用一种在线式测量的力传感器,用检测钢板在轧制时的张力,有点像你的要求

楼主:
16楼的正解,就是那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