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1f1000系列用什么调试环境

楼主(2011-01-20):
stm31f1000系列用什么调试环境,用什么仿真器, 用jlink?那位高手知道?我用iar5.20  jlink4.20p 仿真不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不好意思,是stm32f100系列

网友A:
iar5.20比较老了(那时候stm32f100出了吗?)

换iar 6.10吧。

网友B:
用 IAR EWARM 5.50可以了

网友C:
用ST jlink就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