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电源

楼主(2011-01-20):
3KW  200V/15A直流密封电源,大胆的作如下想象:
1.PFC功率管部分、全桥功率管部分、输出整流部分各用一条粗壮的散热架,每条散热架采用一个2.5W的风扇作为冷却。然后做一个机箱将整个电源密封起来防水(防一般的雨水级别,至于能否整个电源扔到水里面就有待验证),机箱用的都是1.5mm厚的铝壳,2U高度,然后在机箱顶部再安装一块等大面积的有N多锯齿散热片的散热架。换句话说:就是利用机箱内部的风扇将密闭的空气搅拌起来,从而将电源发热器件散出来的热量通过机箱向外辐射。和现在的功率管贴在机箱内壁,再灌密封胶的电源完全不同。
整个电源只留三个接口:输入、输出、CAN通信,统统都是密封级别

主电路板以及散热架的示意图如下:

请各位评价一下这样的方案怎么样?安全可靠否?(撇除电气方面,仅从散热方面考虑)

网友A:
全密封的还拿风扇干嘛?内部加强对流?没必要,把功率器件用低热阻的材料对机箱传热就行了

楼主:
是的,初步打算是加强内部的对流!当时也想过将所有的功率器件都贴在机箱上,但是发现这样PCB走线很不好走,所以就茗发出以上的想法。做一个大的PCB,全部在上面走线。然后将功率器件贴着三条粗壮的散热架竖立在PCB上。

蚂蚁你说的用“低热阻的材料对机箱传热”,能否稍微大致的说说用什么材料?

还有,我的磁性器件如PFC的电感以及主变压器该如何散热?谢谢

楼主:
其实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功率器件以及变压器等发热器件都不是贴在机箱机壳上面,而是做在一个PCB上面,虽然PCB上安装了相应的散热架以及有相应的风扇,搅拌空气。

但是加重负载后,散发出来的热量在密闭的空间里面不能及时透过机壳散发出来,导致内部空间温度越来越高,长期这样工作,对控制电路的器件以及主电路的器件都有影响。

网友A:
有一种导热胶条,一下子想不起名字了

网友B:
完全灌封可能是最好的方案。

楼主:
在三条散热架上分别贴上铜条螺母铆紧,然后将铜条伸到机壳上,也用螺母铆紧,利用铜的高导热性,将热量转到机壳上,如何?

楼主:
完全灌封确实最好,但是成本高,且维护性不高,一旦出了问题,都不知道是那里发生,整块板都得换。

6# maychang

网友A:
模块电源一般不考虑其可维修性,坏了都是整个换掉

网友C:
灌封热量不好散吧?

网友B:
11楼:
是否不利于散热,要看具体情况。
灌封后总表面积远小于所有元器件表面积,如果是放置在自由空气中,靠自然对流散热,显然灌封不如不灌封。
若电路板放置在密封盒中(如楼主情况),那么由于灌封胶导热系数远大于空气自然对流导热,电路板上元器件温度与外壳温度差将比空气自然对流要小。

楼主:
唔,初步打算用上面的方案了,呵呵

网友A:
注意灌封胶的膨胀系数,热应力大的最好用软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