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74芯片?

楼主(2011-01-20):
有两组8位输入信号A[0:7]和B[0:7], 这两组输入信号都接到另一组8位信号C[0:7]上。

在同一时刻,A[0:7]和B[0:7]中间只有一组信号是工作的。另外一组高阻态断开。

以上功能应该可以用一个2选一的多路选择开关来实现。但是我查了74系列的芯片,没有找到2选一的多路选择器,见到的都是四选一或者是八选一,觉得不是很理想。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合适的芯片?

网友A:
这个好像真没有,切换4位的有,8位的就8155之类的了

网友B:
用两片HC244或245就可以,还可以用573、574之类的锁存器实现,也有二选一数据选择器,同样要用多片,反而不如用总线缓冲器或锁存器方便。

网友C:
用两片4066不就搞定了??

网友D:
用573、574比较方便。

网友E:
用单片机做不就行了

网友E:
用STC单片机价格2元多比74贵不了多少

网友B:
注意脚位数量,楼主的应用是16位输入,8位输出,需24个IO,两片4066做不到,2元多的MCU除非量足够大,否则也做不到,更加没必要,注意得用至少32引脚的型号,而且还要本振,可靠性也比两片缓冲器或锁存器要差,输入输出间还有时延。

网友F:
2*244 2*245

网友G:
单向传输可用2片244+反相器,不想用反相器就用两片157
双向传输可用2片245+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