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特具体的问题(430DCO设置方面的)

楼主(2011-01-20):
现在想设CPU使用DCO时钟,即切换MCLK=DCO
如果DCO=12MHz,例程中是这样设置的:
BCSCTL1=CALBC1_12MHz;
DCOCTL=CALDCO_12MHz;
我查了.h文件中是这样规定的: CALBC1_12MHz=0x10FB, CALDCO_12MHz=0x10FA
这个0x10FB是怎么得到的?
我查了寄存器的资料, 怎么也算不出这个数,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用的哪个芯片呀?我用的没有这两个寄存器

楼主:
2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