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电压不同电流的风扇能否并联

楼主(2011-01-20):
相同驱动电压但是电流不同的直流风扇能否并联使用?

网友A:
可以,特定的负载,电流由电压决定,端电压不超过额定值,怎么并都没有关系

网友B:
呵呵,不仅电机了,相同供电电压的负载都可以并联,只要不超过电源的带载能力就成,想想电网上挂了多少并联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