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只驱动感性负载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

楼主(2011-01-20):
有一个项目需要一个电源给多个电锁供电。按瓦数来看只能用开关电源了。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开关电源带感性负载有问题。有高手给指点一下么?
电锁供电是靠开关使回路通断工作的。好像说是开关电源提供的启动电流不够。

楼主:
如果开关电源只驱动感性负载,而且驱动方式是通过开关通断,那么开关电源与所带感性负载要符合什么关系?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要适当加强滤波,同时在电源回路串一个二极管做隔离,在感性负载上反向并一个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