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和运放的区别,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1-01-20):
同事跟我讲了,我没明白,那个高手能解释的通俗一点?同样是放大,有区别么?分不多,省着用。诸位见谅!

网友A:
运放是一种开环增益非常大的差分放大器,通常只能设计成深度反馈下的闭环形式使用。由于处在深度负反馈下,由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的特性基本是由外围器件确定,克服了运放自身的缺陷。

功放则是功率放大器的总称,某些功放模块也可能设计成运放形式,那则可称为“功率运放”。

网友B:
个人感觉,运放是运算放大器,是对信号的调理,一般追求的是电压或者电流的放大,用于放大电路的前级;功放一般是能够提供一定的功率,用在放大电路的末级。两者对器件的参数各有侧重。说的不对欢迎拍砖啊!

网友C:
运放干的一般是细活
功放干的一般是粗活

网友D(2011-03-12):
运放是总的名称,功放是专业应用的运放,一般根据专业应用进行一些参数优化,比如输出功率,

网友E(2011-09-21):
运放一般是电压放大,功放电压电流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