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器件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1-01-20):
(无正文)

楼主:
在应用中有时会烧整流桥 不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A:
热烧毁还是反向击穿?

楼主:
热烧毁和反向击穿如何区别?
我测了一下是单臂短路 其他三臂是正常的

网友B:
整流出来是直流,在电阻后面并个电感,电流都会通过电感,电感对直流的阻抗太小,整流桥肯定会烧
不知道说的对不?

网友C:
电感不能这么当负载的,楼主电路的用意何在?那个电感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谢谢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 感性负载有直流电阻15ohm

网友D:
楼主的电感,电感量多大?

网友A:
驱动感性负载一定要弄个保护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