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单片机一款

楼主(2011-01-20):
1.ADC 6路
2.OP\比较器 4路
3.ROM 8K
4.PWM 2路
5.内置RC.1%
6.工作电压2.7~5.5V
7.IO口 26个(28SOP)
8.单价2元以下

网友A:
2美元吧? 2美元都难找

网友B:
2$是可以,2*币就困难了

网友C:
有这么便宜的? 有吗? LX接上...

网友D:
昨晚刚买了颗大白菜2.8*币:lol

网友E:
哈哈哈,什么是单片机,不就是薄薄的一堆二氧化硅叠在一起嘛,通俗点就是一推沙子,2元都给高啦,一大卡车沙子才一两百元嘛,哈哈哈

网友:
LX,有这样的单片机吗?

网友:
1.ADC 6路
2.OP\比较器 4路
3.ROM 8K
4.PWM 2路
5.内置RC.1%
6.工作电压2.7~5.5V
7.IO口 26个(28SOP)
8.单价2元以下
引用 楼主:

无论是欧美,日系,韩系,台系,国产,我都很怀疑,这个价格楼主能够买到质量可靠的MCU。

楼主:
客户说是定制,因为量非常大。另声明是2RMB

网友F:
直接问厂家吧

网友G:
内置的RC误差能做到1%?比较怀疑。

网友E:
之前在原厂做过,最原始的产品规格书上是有成本价格的,按照楼主这个资源需要,2元拿裸片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封装费用,如果量超大的话,直接找MCU原厂吧

网友H:
楼主可以试试免费索取单片机

网友I:
一个月5KKPCS 以上,可以定制。SOP-28问题不大,当然DIE也可以。

网友J:
有这样MCU,不发财都难啊

网友K:
2美金有啊。

网友L:
Freescale的JL8比较接近,正常买估计在3,4块,如果量大做mask说不定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