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2004 pcb导线 点亮

楼主(2011-01-20):
DXP 2004  , 请教 在DXP2004 画制完成PCB时,为了检查导线的正确与否,想点亮导线,怎么操作?

网友A:
1、如图中的操作,调出网络查看窗口。

网友A:
之后显示就如左边的窗口,如下图所示:

选择NETS,

然后再选择ALL nets ,再之后再显示出来的使用网络选中你需要显示的网络,就可以看到选中的网络的所用布线了。

网友B:
直接ctrl+左键单击你要检查的net,所有相同的net都点亮了,想清除的话右下角有clear,或者ctrl+左键点击空白的地方:)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了一下,4楼的简捷,有用

网友A:
对4楼的简单快捷。我也学了一招快捷方式。:D

网友B:
LZ给分吧:)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分数太少了,只能少给你们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