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c程序是用什么编程软件写的

楼主(2011-01-20):
(无正文)

网友A:
IC选对没有啊

楼主:
IC选对没有啊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些文件都没有keil可以打开的后缀名啊 .uvproj这个才是keil建立工程后的扩展名吧,都没有这个啊 除了c其他的那些都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uv2,uv3也中KEIL的工程后缀
另外看看头文件的风格也能确定是什么IDE的工程

楼主:
嗯 应该是ZLG的TKStudio 不知道这个和keil比较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B:
TKS是一个集成开发环境,代码编辑功能很强大,能调用多种编译器,包括Cx51。
keil也是调用Cx51编译器的。要搞清楚keil不是一个编译器。硬要将keil和tks比的话,因为tks的强大的编辑器,超快的编译速度,方便的仿真环境,keil表示鸭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