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输出引脚和ULN2003之间有没有必要加光耦?

楼主(2011-01-20):
在用单片机做的控制板中,单片机的输出引脚和ULN2003之间有没有必要加光耦隔离?ULN2003用来驱动5V继电器。旁边有个变频器,可能会有点干扰。我看好多淘宝上卖的工控板都没在这两者之间加隔离。

网友A:
如果怕干扰你就加光耦隔离,双电源设计,估计变频器的干扰不会太大

网友B:
继电器本身就是很好的隔离器件,设计好的电路不需要加光耦。
注意2003的续流管脚要接5Vcc。

网友C:
不需要的

网友D:
需要隔离时才加,但隔离时必须同时隔离电源和地回路。

网友E:
MCU到2003前端加一反向IC比较放心,有可能的,尽量用隔离,但必须两路电源了

网友F(2011-03-03):
我认为不需要,有时候器件多了,出问题的几率也增加。

网友G:
使用相同的电源,加光耦是没什么作用的。

网友H:
我之前也做过2003,当时是驱动步进电机,中间加了一个7404的芯片隔离。在没加之前,发现后级2003对MCU有影响。。

网友D:
楼上情况是因为MCU的驱动能力相对2003的输入要求不足所致,与是否隔离无关。

网友I:
感觉不需要,电路没用隔离,一直都很稳定。

网友D:
是否需要隔离要具体分析,这不是感觉重要不重要的事情。

网友B:
今天跟同事分析了一块德国人做的控制板。

对比我们自己自己之前的板子真是天壤之别。
我们充分考虑到了干扰等, 基本的电路都是隔离的:电源,输入,输出,模拟量,通讯,相互之间都隔离。

德国人的板子都没做隔离。
板子电路非常异常简单
板子器件参数非常考究
板子布局、工艺叹为观止

只有很自信的时候,才会不隔离!

网友J:
没必要盲目崇拜德国人,什么样的PCB要看用在什么地方。
友情客串修过一条毛纺生产线,西门子的控制器内部十几块板子看不到一个光耦(都是自家连自家,知根知底,傻子才会搞什么隔离)。但对外连接的都做得很夸张,举个例子,一个LED指示灯板都搞了30x20cm,中间一排光耦,两边也整齐排列着1/2W的电阻,LED。那些Ai,Di,Do板都是单独一块大板,严格隔离……

网友K:
mmax和匠人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您的问题  不用加

网友L:
没必要盲目崇拜德国人,什么样的PCB要看用在什么地方。
友情客串修过一条毛纺生产线,西门子的控制器内部十几块板子看不到一个光耦(都是自家连自家,知根知底,傻子才会搞什么隔离)。但对外连接的都做得很夸张,举 ...
引用 网友J:

呵呵,就跟国家入境检验检疫似的,严防走私偷渡之类的嘛。
至于内贼,以立法约束之,以刑罚戗灭之……

网友M(2011-05-06):
有,这样可以避免在单片机复位的时候出现继电器的误动作!

网友N:
to17楼那是你的硬件初始化没处理好,我也遇到过。注意上拉或下拉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O:
今天刚用2003做了个步进电机的模块,用隔离有干扰,再焊了个没隔离的,效果好多了

网友P(2012-05-21):
前些年曾经用c8051f单片机做过一个工控产品,也是用uln2003驱动继电器,再驱动交流接触器。由于干扰太大无法工作。后来把pcb做成2块,单片机系统屏蔽,io口到uln2003用光耦隔离。100多套产品现在工作正常。这个虽说不仅仅是光耦起的作用,但是光耦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