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驱动继电器时再外加个续流二极管有无必要/

楼主(2011-01-20):
我看有些工控板上,ULN2003驱动继电器,在继电器旁边还加了续流二极管,这种外加的续流二极管能起多重保护的作用吗?这时ULN2003的续流管脚还要再接VCC吗?也就是2003芯片里面的续流二极管和外面的一块用能行吗,会不会造成芯片损坏

网友A:
工控板上的继电器都很小,用2003的就可以了。
没必要外加,除非设计者想就近续流,不让大的干扰经过一段走线到2003上。

一般没必要再外加二极管。

网友B:
无必要,对于200x系列,其内部已经具有续流二极管,且过流能力和内部晶体管是匹配的,能够用200x驱动的负载就不必外加了,除非驱动到负载间存在长线,这时应外加且位置必须在负载处,否则还是无意义。

网友(2017-02-21):
这么多年过去了,想必你已经非常清楚这个问题了,如果外加二极管,那么uln2003内部的还需要用吗,或者说用了会对电路的保护作用加强吗

网友C:
没有必要

网友D:
有必要。如果没有泄放二极管,关断时电压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