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加载网表后所有的器件堆在一起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1-01-20):
protel99se 加载网表后所有的器件堆在一起,以前记得是排在keepoutLayer旁边的。

哪位知道是怎么配置的呢?指点一二呀,在线等

网友A:
只要没有丢就可以了
LAYOUT总是要排元件的

网友B:
1.  select all
2.   tools -> interactive placement—>arrange outside boar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要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B:
其他的都你可以尝试一下 ,tools -> interactive placement—> 其他

网友C:
打SP6补丁就可以了,你的版本应该是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