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断路式的防雷保护器件,有吗?

楼主(2011-01-20):
最进做隔离防雷器很辛苦 ,用的元件多 ,上次听到一个专家侃: ”有一种瞬间断路式的防雷保护器件,直接串联在可能引雷的信号线中,当远处的高压雷电波一来,防雷器即断开。"  我琢磨了一下,其实质特性应该就是一个反应速度极快、耐压极高的恒流源器件吧,不知是否真有这东西,如果有这应该引发防雷器应用的大革新吧?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自恢复温度保险丝

网友B:
迄今为止还没有。

楼主:
呵呵 谢谢 我又能积极的把现有的东东搞下去啦

网友C:
这个东西,就是保护时候开路的,只是耐压很低,一般需要在前面加多一级防护。

网友D:
这个东西用来防雷,怕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吧

网友C:
最前端用压敏电阻钳位,这样,进入到后一级的电压一般也就几百伏。用这个器件单独打雷击测试,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D:
如果压敏电阻都扛住了,这个东西也就是多余的了吧

网友C:
这要看场合的,比如,SLCK电路端口耐压也就最高一百几十伏,现在规定是要过4KV雷击测试,还要过电力线搭接(220V,20分钟)测试,压敏电阻的钳位电压就不能选得太低,要不然一接就炸。不过也难说,也有可能生产这个的厂家真是傻子,花了那么多钱买人家的专利,费那么多人力财力来推广,结果现在一直没多少人用。:lol

网友E:
防雷的关键在于堵与疏的结合,不能只用一招,而且没有普适的一招,真正的防雷必须进行个案分析,给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网友D:
端口内的钳位二极管电流太小,像这种特别的要求,外挂两颗大电流的钳位二极管,效果不是更好吗?二极管正向导通的时间为零

网友C:
跟端口的钳位二极管电流无关

网友D:
雷击损坏器件的机理是什么?

网友C:
可以理解为过流。

网友D:
只要有办法,使设备内各端口之间的压差限制住,就没问题。
麻雀站在高压线上唱歌的原理
但实际上为什么芯片端口本来有了钳位还是杠不住?
那是因为芯片内的布线太细,感抗比较大,在脉冲电流冲击下压降比较大,钳位只对直流及低速脉冲有效。

网友D:
在850KV交流输电线路上,麻雀身体的电位每秒钟对地变化100次,幅值对大地达120万伏

网友D:
可以理解为过流。
引用 网友C:

过流就是因为芯片IO的钳位扛不住了,那就给它另加一个阻抗比内部阻抗低得多的(钳位)分流

网友C:
雷击测试信号的内阻为几十欧姆,三四千伏,当然,时间是微秒级别的。

网友D:
前面说过,二极管的导通时间为零

网友D:
有机会做雷击试验之时,我想拿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打一下,看扛不扛得住,没试过。:lol

楼主:
我试过  放电(击穿) 前电压达50kV, 火花距离达到8cm,1J/10uS  的脉冲冲击,一般的TVS都能抗住,我分析其原因是:
电流看似很大,但实际上流过TVS的行程、时间更短,故流过TVS的能量不大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对于短脉冲,TVS是没问题的

楼主:
我想雷击损坏TVS可能包含了一个储能减速过程,即大气中快速的雷击电荷进入线路系统后,减速、存储再对TVS等防雷器慢放电,从而使其过载发热而损坏

楼主:
chunyang说堵和疏我觉很对,但一般我们都是疏导,因此包含一个简单而关键的原理:对信号传输的两根线而言,我们担心的其实是差模电压过高(因为其中一根我们一下意识的设为地线了),而雷击则表现为共模。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信号线、接口下意识的取其一根接地或接外壳,从而破坏了信号线的共模对称性,从而使共模的雷击电压表现为强烈的差模电压,结果导致对设备、芯片强烈冲击!
      因此基于这个原理,首先“堵”的意义显而易见,即共模还是共模!
     其二,我们可以在信号线进来之前尽量维持并提高其对称性,小心地处理接地。对输入信号而言,简单方法是加大衰减,对输出信号而言不能衰减,则可以使用小电阻串联共模滤波器来维持线路的共模对称行,前端加对称的放电器件实施“疏导”

网友D:
我试过  放电(击穿) 前电压达50kV, 火花距离达到8cm,1J/10uS  的脉冲冲击,一般的TVS都能抗住,我分析其原因是:
电流看似很大,但实际上流过TVS的行程、时间更短,故流过TVS的能量不大 ...
引用 楼主:

20uC的电量也不小了

网友F:
我觉得这个器件有他的缺点,某些地方还不如保险丝:器件内部最小阻抗也只能做到5欧,串在信号电路会有损耗,串在电源电路又浪费功耗,还有如果串在信号电路上,当雷击脉冲来时会引起传输的信号中断!个人看法,还请赐教。

网友D:
保险丝的熔断速度太慢,一般要靠放电管和MOV及TVS先对电压钳位,直到烧掉保险,但保除在高压面前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说堵是堵不住的,只能靠分流

网友F:
楼上说的对,雷击电流只能靠多级分流,逐步缩小后级影响。此元件肯定和保险丝有出入,能把他比作一个高速,高压的自恢复开关吗

网友F:
如果能把它的内阻减小到1-2欧以内,实用性肯定大大增强

网友C:
人家是专门用在给电话机供电的SLIC线路上的,电阻是50欧姆,实际影响不大。

网友D:
谢谢,俺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