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掉电后立即保存数据求救

楼主(2011-01-20):
原本采用的AT89C52每1ms查询一下掉电信号,5V为220经过变压器整流稳压后获得,并有3300uf电容储存电能以保证保存数据时的充足电能。由于抗干扰问题改用STC单片机检测电机圈数,当系统掉电时要保存圈数,由于STC的复位电压高于AT的复位电压,所以当系统掉电时根本来不及保存数据。还望大家能给我支个招,谢谢了!

网友A:
掉电检测电路在整流后,3300uF的电容前,最好用二极管隔开。

网友B:
这个跟你设计的电路有一定关系,STC扇区擦除大约21ms,写入1个字节大约是55us。
3300uF的电容最好在整流输出侧,如果电路电流是100mA,则电容电压降落1V就是33ms,这个时间就足够保存了。

网友C:
整流桥后面未滤波前检测一次,进入中断

网友D:
1.检测电路可以用3楼的方案,不过接向单片机的信号要用二极管钳位,如果幅度不够要上比较器,信号检测可以直接输入单片机,相当于检测交流电过零信号来当狗用,也可以加个小电容稍微滤下波,再驱动个三极管以取得电平形式的掉电信号。
2.电容不够就加,10000uF的电容还是多了去了,写Flash或者E2时候电源稳定很重要,所以电容尽量大。
3.还要速度的话,用SPI接口的铁电,uS级就写完了,而且寿命长。
4.STC比AT抗干扰好的说法不敢苟同。

网友A:
为了保证掉电保存的储能电容最好加在直流电源的高电源端。

网友E:
直接进中断不行吗?

网友D:
直接进中断不行吗?
引用 网友E:

中断可以啊,不过按照设计观念,应该尽量把需要保护的流程压缩到最小,最好就是一个点,这样用不用中断区别不大了。反而是用中断需要考虑“从什么地方进中断”这种头疼问题。

网友F:
首先要使用外置电源电压监测电路,其次必须注意后备时间必须满足Flash写入的时间。

网友G:
如果想现有硬件不变,而且保存参数进程很简单很快,不会影响到工作性能的话,就定期保存一下吧。比如用那个查询掉电的1ms事件。

网友H:
好像铁电存储器可以写入100亿次?

网友I:
电路上确实有问题。大电容放在电压较高的地方,储存的能量越大,所以输入和输出的电容交换一下效果更好。
不过有这么大的电容,掉电保存应该够了。
可以在开始保存时,用软件输出一个信号,用示波器检测电容电压和保存开始和结束时间。
如果余量很大就放心了。

网友D:
用铁电不是为了擦写次数,而是因为铁电可以“总线速度写入”

网友J:
89s8252单片机+中断

网友J:
8252单片机电压宽,中断做掉电检测

网友A:
你把你电路中的C16,C18的容值对调,大电容在高电压端,掉电判断电路如我提供的电阻分压就好,采取外部中断的方式,检测到掉电,关掉一切耗电部分,保存数据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产品需要保全的数据量比你这大都没有问题。如果成本允许使用铁电,这样就不怕掉电数据丢失了。

网友K:
C16,C18对调,变压器输出电压提高,当然C18耐压要考虑,7805的散热器要加大。

网友K:
取样电路是否合适?IN4信号是脉动直流,加D7何用?
9013的Vb>5V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K:
程序如何处理?会不会检测到掉电后数据已保存,程序继续运行再检测到掉电再保存,再运行。。。。。。

网友L:
LZ的电路有误,不能正常工作!

3楼推荐的经典电路能可靠正常工作,赞一个

网友L:
NE5532老师才高八斗,已归纳总结了常规经典之掉电保护电路之集合。

但社会在发展,技术也在发展,常规经典电路成本过高,铁电价格在小家电中根本不敢问鼎,大容量电容的价格也不低,在为1分1厘而争成本的小家电中,是个很大的瓶颈。

文采超群的匠人曾经将软件滤波器的经典用法加以归纳总结,写出大作《10种软件滤波方法》,广为流传,让人敬佩。

哪位朋友能将NE5532老师归纳总结的常规经典之掉电保护电路之集合,发扬光大,举一反三,不求10种经典之掉电保护电路,只要求给出一半,即5种经典之掉电保护电路,俺送《两轮自平衡小车套件》一套,以资感谢。

网友L:
取样电路是否合适?IN4信号是脉动直流,加D7何用?
9013的Vb>5V会不会有危险?
引用 网友K:

LS小朋友爱动脑,今后必成大器,赞一个!

LZ的电路有误,不能正常工作!

推荐3楼的常规经典掉电保护电路,除了滤波电容需取的较大,其他都比较优秀,能可靠正常工作,建议LS小朋友参考之。

网友K:
3楼推荐的电路学习了,我一直用单片机的AD检测7805输入端电压,当电压低于一定值就保存参数,保存后一直检测电源电压,当电压高于一定值再工作,否则一直检测直到彻底没电。

网友L:
顶LS, 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特别是现在Cortex-Mx价格低廉,使用量相当大,应用面相当广,其片内A/D所带的比较采样值功能,大大简化了程序设计,减少了程序占用MPU时间。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这电路用AT89C51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由于三极管是周期性导通和关闭的,所以在程序里连续8次检测不到掉电信号时就对数据进行保存,对于STC此方法已不奏效了,23楼所推荐的采用AD检测的方法,我得试试了
还有就是STC89C52RC能按照datesheet所说的在3.5V时正常工作吗?

网友M:
3楼的大虾所言很有道理。原先的这个电路是现在印板上用的,用AT89S52,存储芯片是AT24C32,程序中的两个外部中断都有其它用途,原先的程序是在1MS中断中扫描相应的口线,如果变低的话,就关断所有的输出,进入存储。但是换原有的芯片抗干扰差,换STC的结果就存不了。

网友L:
LS两位朋友,你们所犯的错误,其实很简单,一句话,换芯片想当然,在电路不变的前提下,没有选对相应厂家的芯片!

众所周知,ATMEL公司是世界级的大公司,生产工艺比较先进,生产的芯片工作电压范围比较宽,在较低的工作电压下也能可靠工作,而你们所选的厂家芯片,工艺相应差点,芯片工作电压范围比较窄,因此,其生产的芯片划分两个挡次,即高电压芯片和低电压芯片,你们所选的高电压芯片,正常工作电压5V,在低于3.8V时已不能可靠工作!更不要去看datesheet所说的在3.5V时正常工作了。

因此,在不改变电路的情况下,选用宽范围工作电压的芯片代用,一般上手就能正常工作,如华邦(新唐)的芯片,本论坛中颖的MCU, 成功率都比较高,当用你们所选的工作电压很窄的芯片,用于掉电保护时对电路设计要求极高,电路设计需考虑的方方面面很多,一般菜鸟水平有限者建议绕道,设计的成功率及可靠性都较差。

以上所言,仅供两位参考。

网友N:
在程序里连续8次检测不到掉电信号时就对数据进行保存
等待8次是否就是等待80毫秒了?
掉电之后再等80毫秒?

网友L:
LS朋友看贴仔细,赞一个。

使用中断方式检测掉电信号确实存在一个小问题,那就是抵抗外界的干扰性比较差,在特殊的工业操作环境中,电网上接了各用动态负载,除了产生高频脉冲干扰外,还有些负载如电机,具有自发电功能,发出的电能反馈到电网,引起供电电源波型奇变,因此,50Hz的过零点易受干扰,从而影响中断检测掉电信号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为提高检测掉电信号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往往在程序中加入数字滤波,LS有朋友提出的在程序里连续8次检测不到掉电信号时就对数据进行保存,即检测到第一个掉电信号之后再检测8次(等80毫秒确定之),确实长了点,电路需提供足够大的电容,存储掉电后的供电工作能源。

为加速对掉电信号的可靠反应,在技术上,往往采用最老土的方法,即对输入工频脉冲,加一级RC滤波器,进行积分处理,将原来使用中断方式检测掉电信号改为使用电平或电压方式检测掉电信号,可大大的提高检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减小掉电检测响应时间,也大大缩短了从掉电事件发生到写入保护数据的时间,从而大大减小了供电大容量电解电容的容量,在N年前,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进步。

网友L:
再提供一些N年前做过的实验数据。

使用中断方式检测掉电信号,电源滤波电容总容量为2000u(变压器交流输出经整流后接的滤波电容+经7805降压稳压后接的滤波电容之总和)时,能可靠检测掉电信号进行掉电保护操作。当在同一电源中并入交流电机频繁启停时,有时会失误,不能可靠储存备份数据。
将上述电路的电源滤波电容总容量降低为1500u时,也能工作,但不是很可靠。

当对输入工频脉冲,加一级RC滤波器,进行积分处理,将原来使用中断方式检测掉电信号改为使用电平方式检测掉电信号,在电源滤波电容总容量为1000u(变压器交流输出经整流后接的滤波电容+经7805降压稳压后接的滤波电容之总和)时,能可靠检测掉电信号进行掉电保护操作。当在同一电源中并入交流电机频繁启停时,也能可靠工作,储存备份数据,未出现失误现象。
将加一级RC滤波器,进行积分处理的上述电路的电源滤波电容总容量降低为470u时,也能可靠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L:
大侠用的是什么MCU啊

网友L:
呵呵!大侠不敢当,请收回。

N年不搞技术啦,忘的差不多啦~~~

二十几年前,能有什么MCU啊?

经典的8085, Z80, 8031, 8035, 6805都用过~~~

网友L:
早期的掉电数据备份是放在RAM中的,用微型电池或法拉电容供电。

后来出现了EEPROM, 改用EEPROM保存掉电数据, 省略了电池~~~

再后来,出现了廉价的FLASH和高贵的铁电,用FLASH保存掉电数据俺用过,铁电太昂贵,俺用不起,没玩过,呵呵~~~

网友O:
没必要这么复杂!看我的电图

网友O:
file:///E:/未命名

网友L:
呵呵!
LS肯动脑子,不错,赞一个!
小声问一下,本电路供电全部用24V, 即运放输出摆幅在0-24V之间,请问准备用什么方法控制电压不高于5V的数字电路储存掉电数据?

网友P:
加个检查电压电路
掉电一般还有10ms,可以保存很多数据了

网友Q:
请问你这个时间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是否有公式呢。谢谢。

网友L:
请问你这个时间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是否有公式呢。谢谢。
引用 网友Q:

这个时间可按照RC时间常数估算,其中: C为电源储电电容总和,R为单片机负载有效电阻,可按照“单片机+负载”总电流换算得出。

网友L:
不用谢,这些知识都是N年前流行的技术,老掉牙了。

社会在发展,技术也在发展,常规经典电路成本过高,早就打入冷宫N回了,现代掉电技术讲究不多花一文钱,轻轻松松搞定数据的掉电保护。

期待坛子里哪位大侠说说这个话题已经很久了。可是一直没见动静,便忍不住了。既然呼唤不出来,那俺抽空写一点吧,不敢说授之以渔,权当抛砖引玉吧。用俺的砖,把哪位大侠们的玉引出来。嘿嘿,以上言语摘录网上一位大侠之言,谢谢大家捧场。

网友R:
用超级电容······1F的

网友R:
很多医疗设备上就有这种电容,跟个纽扣电池一样

网友S:
我用stm32单片机的 pvd ,3.3v回路加一个大点电容,比如1000uF,现在若干实际项目测试,掉电存500字节以上数据没有问题。

网友T:
换个带铁电存储器的51片子,直接存里面得了

网友U:
换个带铁电存储器的51片子,直接存里面得了
引用 网友T:

贵啊,例如要VRS51L3074 要30元/片 左右。。。

VRS51L3074简介

  VRS51L3074是一个基于8051的高性能微控制器,它结合了一系列完全集成的外设功能,可以用在宽范围的嵌入式设计应用中。 VRS51L3074由3.3V的电压供电,可在整个工业级温度范围内工作,并提供QFP-64的封装。(参见QFP-44封装的VRS51L3074——其引脚与行业标准的8051微处理器封装兼容)
8051高性能单周期处理器(高达40MIPS操作)
64kB的Flash程序存储器(可在系统/在应用中编程)
4352字节的SRAM(4kB+256)(外部4kB的空间可作为程序或数据存储器)
8192字节的片内(on-chip)FRAM存储器
用来进行Flash编程和非入侵式调试/在线仿真的JTAG接口
MULT/DIV/ACCU单元包含桶式移位器
56个通用I/O口(64/44引脚版本)
2个串行UART/2个波特率发生器(16位)
增强型SPI接口(完全可配置字的大小)
完全可配置的I2C接口(主机/从机)
16个外部中断引脚/端口引脚状态改变时产生中断
16位通用定时器/计数器
2个脉冲宽度计数器模块
8个带独立定时器的PWM控制器输出
PWM可作为通用定时器使用
精确的内部振荡器
动态系统时钟频率调节
节能特性
上电复位/掉电检测
看门狗定时器
工作电压:3.0V~3.6V
工作温度:-40℃~+85℃
:L

网友T: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捕获一下掉电的时序什么的,分析下自己电路哪里出了问题,7805没有接保护2极管,建议加上,还有建议LZ使用电源监测芯片比较好

网友V(2011-02-27):
mark
望高手给出案例

网友W:
还要加一定的电容延时的,否则的话老是中断
另外我们也发现有时会出现写不进去的问题,不是电容容量不够,而是在实际中不是说电源关了就关了,有时电源线接错不良,反反复复的问题,从而一次次的写,把电容上的电量写完.写不经,数据就丢了.

网友X:
加IC:FM24c02就可以了

网友Y:
开机检测电源正常就擦除,掉电检测到时,先关所有耗电,再写EPROM ,只要55us,可写1000个数据以上

网友Z:
21惊现文采哥“123jj”:lol

网友AA(2012-03-06):
老贴受教 了

网友AB:
3楼的电路不会把过零点当成掉电信息吗?

网友AC(2013-04-26):
引用 网友K:
3楼推荐的电路学习了,我一直用单片机的AD检测7805输入端电压,当电压低于一定值就保存参数,保存后一直检 ...

对于突然掉电的情况应该怎么检测呢?
不是电压慢慢减下去的,突然降为0V

网友AD:
想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AD:
期待有总结的**,

网友AD:
顶一个,...有结果了没

网友K:
引用 网友AC:
对于突然掉电的情况应该怎么检测呢?
不是电压慢慢减下去的,突然降为0V ...

整流后加大电容储能,保证电容储存的电能够后级电路正常工作一段时间(比如1s)。此法无法解决5v电源直接短路的情况。

网友AE:
1、可以考虑使用STC内部的EEPROM代替AT24C

2、搞那么多大电容,价格也不菲啊,直接装个后备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