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的用法?匠人救命、、

楼主(2011-01-20):
在txt文本中编写了一个makefile,内容是:
target:
md 11       //该命令是在本目录下创建一个名为11的目录

\\\\\\\\\\\\\\\\\
然后将这个txt文本命名为makefile,这个文本文件的目录为 c:\exp\makefile

然后进入DOS控制台,输入命令 c:\exp\make   (已经用设置好了环境变量)

输入命令后的结果是:Fatal:unable to open makefile       ..(致命错误:不能打开makefile)

这是怎么回事?
makefile应该怎么编写呢?怎么用make命令来打开makefile呢???

楼主:
唉、、
哪位路过的大虾花一分钟帮我解决一下吧,非常感谢了。。
现在学习就卡在这里,这本书学了些理论想用软件来实际模拟一下。。就是卡在这里怎么用这个软件的问题。。

网友A:
1、make命令需要编译器的支持,请确保你已经正确安装了编译器并且设置好了环境变量。
2、你输入的内容并不是命令而是一个目录。先用CD命令进入,然后敲入make命令执行。
4、makefile的写法请参考示例,修改对应的地方就行了。

楼主:
1、make命令需要编译器的支持,请确保你已经正确安装了编译器并且设置好了环境变量。
2、你输入的内容并不是命令而是一个目录。先用CD命令进入,然后敲入make命令执行。
4、makefile ...
引用 网友A:

1、第一个肯定设置好了的,我用和make命令同一个目录内的bcc命令时都能用。
2.我输入的就是命令,不是make目录。。我的makefile文件放在c:\exp目录中,所以,我在c:\exp下敲入make。。。在DOS显示的就是c:\exp\make 而不是你说的目录。
4.makefile 里面的那个那两条语句肯定没问题。。上边的taget1是标号,第二行是用TAB键缩进,然后是要执行的命令。。

。。。

网友B:
好怀念MD  CD命令

网友A:
F:\>cd vibrator

F:\vibrator>ls
EVF-E1.pdf  app_backup_2011.1.17  vibrator.elf  vibrator.map
Makefile    si                    vibrator.hex  vibrator.sym
app         vibrator.eep          vibrator.lss

F:\vibrator>make

-------- begin --------
avr-gcc (GCC) 4.2.2 (WinAVR 20071221)
Copyright (C) 2007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ize before: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4966 bytes (60.6%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275 bytes (26.9% Full)
(.data + .bss + .noinit)

Size after: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4966 bytes (60.6%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275 bytes (26.9% Full)
(.data + .bss + .noinit)

-------- end --------

F:\vibrator>

楼主:
F:\>cd vibrator

F:\vibrator>ls
EVF-E1.pdf  app_backup_2011.1.17  vibrator.elf  vibrator.map
Makefile    si                    vibrator.hex  vibrator.sym
app         vibrator.eep          vibrator.lss ...
引用 网友A:

??????

网友C:
这里有makefile的用法。

网友D(2013-05-24):
这贴能挖出来吗?僵尸贴,我看任哲的书 也卡在这里,有结果了吗?别拍呀,我小菜鸟而已

网友D:
我* 老兄  花了老子三天时间把这东西才搞定 **呀  写书的你不会多一句话呀,自学就是痛苦

网友D:
附件就是  我只运行一个命令 md

网友E(2016-02-24):
引用 网友D:
附件就是  我只运行一个命令 md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6-05-15):
帖子这么久,但好像还没有确切的答案,那我就附上方便后人查阅。我用记事本写好程序后命名为Makefile(没有txt后缀),程序为任哲书里的内容。然后在当前目录下运行make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