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滤波后的幅度误差这么回事?

楼主(2011-01-20):
最近做了个16通道的DAC电路板,每路DAC经过集成开关电容滤波器滤波后送出去,板子调试时发现信号从DAC输出时和经过滤波器输出时有误差,比如我输入代表1.20V的二进制代码DAC输出的误差很小,为1.205V,但是当我测量经过滤波器后的信号时误差很大大概为1.24V,无论什么值输入DAC经过滤波器后的值误差都比较大,我的滤波器是+/-5v供电的电源是买的开关电源模块,标称纹波小于75mv,不知道和电源供电有没有关系?

网友A:
这需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滤波器。
有源还是无源?几阶?如果是有源滤波器,使用什么电路?使用什么运放?最好贴出具体电路。

楼主:
我用的是有源集成滤波器,内含4个相同的2阶单元,我用了其中两个2阶单元,这样一路信号就相当于4阶滤波,一个芯片同时供两路信号的滤波,我选择的滤波器是LINEAR公司的开关电容滤波器,双电源供电,我觉得疑问的是为什么信号输入和输出的误差很明显。按照滤波器的手册通带内的增益是1,但为什么我用精密测量系统测量出来的信号输出比输入大一些?

网友B:
增益为1,这是理想情况,实际上滤波器在通带内增益是有一定波动的,就算是通带最平坦的巴特奥斯,也会因为元件值误差,变的不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