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魅AVR,串口通信,无故自动发数据,自动复位

楼主(2011-01-20):
首先讲一下我的问题:用ATMEGAL 16做串口通信,使用内部RC震荡器4M,波特率9600,无校验位,停止位1,采用串口助手调试程式,在调试途中,收发正常,但有时候AVR会自动向串口助手发数据(乱码),有时候会自动复位!有哪位大虾能帮助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mega16有没有配置熔丝位?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波形,仔细检查一下硬件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熔丝位配置正确,硬件应该也没有问题

网友B:
发乱码说明程序有误或跑飞了,异常复位可能是软件所致也可能是硬件所致,检查复位电路、电源即可判别,注意瞬态干扰。

楼主:
谢谢纯阳叔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程式没有问题,是MAX232通信模块的硬件的问题,该部分的电路是沿用上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外接的电容都是10uf的电容,我全部更换为104后,通信就变正常了!

网友C:
使用内部RC震荡器4M?
这个振荡器精度不高,也会导致波特率漂移而造成数据错误,出现乱码。

楼主:
开始我也怀疑是内部RC震荡的问题,于是我外接了一个晶振,但还是出现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