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封装问题

楼主(2011-01-20):
各位我今天遇到个问题,请问有没有 0306 0508封装的电阻或者电容,我只用过0603 和0805等封装,今天有个人把我问住了.特此问问各为高手 有没有 0306这种封装,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你去太阳诱电看下就明白了。

楼主:
看了半天没看到你要我看的东西,也许我收集知识能力比较差!能否直接告诉答案呢`又不是什么高深东西.怎么就喜欢拐弯抹角的一个个!:L

楼主:
找到了!还是谢谢你!:D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到你要我看的东西,也许我收集知识能力比较差!能否直接告诉答案呢`又不是什么高深东西.怎么就喜欢拐弯抹角的一个个!:L
引用 楼主:

http://www.yuden.co.jp/cs/

你直接看太阳诱电的产品目录不就知道了,封装有公制和英制两种表示方法,你先得问是哪一种,这些信息在诱电的目录里都可以得到体现。

人有两种,一种是自己找食吃,一种是要靠别人帮你找,我自己是第一种,我希望你也成为第一种,所以我告诉你去哪里找,而不是直接把食物送到你嘴边,因为毕竟不能陪你一辈子。

网友B:
要命啊。如果你这辈子1000个问题,有1000个人受你以渔,那你要拿1000个鱼杆,本来多简单的事,告诉怎么回事就行了,非要复杂化,搞得自己像个多了不起的,才出道几年啊,就开始受人以渔了。

网友A:
无语了,看来“人”确实才是最根本的。

网友C:
长宽颠倒过来说不就是0306  0508嘛?

网友D:
6# MaxicPhone 一点都不虚心,殊不知,1000种打渔的方式是有共性的,不可教也

楼主:
大家也不要议论了,我个人认为只要能知道真像,什么方法都是好方法.
当时因为比较急,才发的牢骚!再此,还是谢谢NE5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