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的电热鼠标,请大家过目

楼主(2011-01-20):
我的手生冻疮了,而鼠标有太冷。
昨日偶然在PAIPAI上看到了电热鼠标,39元一个。一想为何不能自己做一个呢!

改装后,鼠标温度正好 适中!!:D

改装成本:
     2个4.7R(2W)电阻(实测5.1、5.4欧),本想用电热丝,但是没有无奈只能用电 阻。
     一个拨动开关
     辅助材料

成本总计不超过5毛。实惠吧!

缺点:
  多消耗2.5W电能,不配合国家节能减排。
  由于是只有两个电阻,加热不均匀。
  手工制作,有点丑,

网友A:
多消耗2.5W电能,不配合国家节能减排。

USB  最大电流500MA   5*0.5=2.5.。。
LZ你这么狠,都不带留点余量哈。。。

网友B:
两个电阻应该是串联吧。就算5欧一只,两只10欧。
I=U/R=5/10=0.5A。变热后电阻一般会下降,
所以小心你的USB口,电流已经接近极限了。
建议用大一点的电阻。
另外最好用四个电阻,全串,或者先并再串,这样发热均匀。不会造成局部温度过高。
再进一步的话可以衬张铜皮,来分散热量。

网友C:
USB鼠标的话,还可以通过双插头的办法加大电源供给量,加个开关,不用时关掉就是。电阻确实用多几个好,热量均匀。

楼主:
2# huangqi412 小了不暖和,
我的是台式机,实际输出1A都没问题,我的MP4充电电流800MA,我天天充都没问题

楼主:
4# chunyang 想法不错,但是外观改动较大,要两个的USB头。
实测500MA,挺暖和的: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最好用四个电阻,全串,或者先并再串,这样发热均匀。不会造成局部温度过高。
再进一步的话可以衬张铜皮,来分散热量。

我正想多用几个电阻,让热量均匀一点,

衬铜皮这方法想想真不错,我要加铜皮。
谢谢

网友C:
改只改USB接头,不影响外观,甚至有这样的成品USB转接线卖。

网友D:
均匀发热会比较好,这样对手也有好处。

楼主:
8# chunyang 恩,转接线,这也是个不错了方法

楼主:
9# 伟林电源 那样握着也舒服!

楼主:
又有一个想法,用一个三档的拨动开关,再加一个热度档位(多并一路电阻)

三档分别为:关,小热,大热

网友E:
这贴应该发到技术板块,放这浪费了

网友A:
要我说的话。。。能内挂一片USB芯片更好,  枚举个HID设备,电脑软件调节温度,还带恒温的说。

楼主:
14# huangqi412 支持,我做软件的,硬件不熟,兄弟出个原理图吧,我来写程序。

网友F:
貌似可以申请专利了,内部多串并几个电阻,,比如5×5,至少3x3,铜皮也不用,塑料是比较好的隔热材料,
功率很低,自然可以分散散热,整个鼠标都会暖暖的,由于功率很低,又不至于着火。
没必要吧电阻弄到外边。
我估计,1A电流,可能问题不大。总计。

网友F:
如果是5x5 每路200ma, 5v/200ma=25欧姆,5个串联,大概5欧姆电阻。

网友F:
每个功耗:0.2*0.2*5=0.2 这种电阻貌似不太好找0.2w /g

网友F:
换成5×10网络,每个2.5欧,嘿嘿嘿,这个正好,0.1w,一般的电阻都没问题,不会烧。就是麻烦点。50个啊。
如果有些电阻换成led,效果更炫--只要电流合适,最终都会转换成热量--一物多用。

网友G:
专利?这种玩意儿,大厂不会去做,小厂你挡不住,DIY还行

网友F:
另外,扩展一下,可以在usb中加上一个芯片,通过软件控制开关 :lol 专利啊

网友F:
你还别说,带暖手功能的鼠标,还真没有

网友G:
温控并不贵,二极管+邦定lm358+8550就OK了,纯硬件搞定,5毛钱,你那芯片咋卖?

网友G:
罗技不会做,双飞燕也不见得看得上眼,山寨厂做的话,根本勿需保护

楼主:
20# wangkj LED的做出来,女孩子肯定很喜欢!

楼主:
21# PowerAnts 恩,中国是山寨之国

楼主:
22# wangkj 完全可以申请专利,但好像得不到什么利益

楼主:
温控并不贵,二极管+邦定lm358+8550就OK了,纯硬件搞定,5毛钱,你那芯片咋卖?
引用 网友G:

如果通过USB来调节鼠标温度 开关,这样可以做的很智能,想多暖和就多暖和!

楼主:
25# PowerAnts 恩,我现在就是纯山寨

网友H:
这个好,比电热鼠标垫爽:victory:
得空我也整一个,用网状的导电纤维织布来贴鼠标壳内侧,就是USB保暖手套用的那种,淘宝上才九毛钱。

网友I:
做个加热的鼠标垫是不是更好呢?利用USB电源加热的加热片,多了去了,干吗要和鼠标过不去,呵呵。照此类推,键盘也可以加热,这样聊天的时候也不冻手了,哈哈

网友F:
导电布不错,更好的主意 :lol

楼主:
31# ocon 东西挺好,但是。。。。
  东西9毛,运费10快。。。。

网友J:
挺简单的,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K:
现在无线鼠标这么多怎么解决呢?这个搞定申请专利还比较好

楼主:
36# acute1110 用无线充电,这个就要请教蚂蚁了

网友L:
还谈什么专利咯。
你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无法申请专利了,你知道不?
就算申请了,也会被诉无效的。

因为:你已经在申请前,在公开的场合公开了你的技术!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不管你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标准的USB接口输出都是500mA,就算有一定的余量,都绝对不会到1A,甚至800mA。
至于你的MP3,MP4,手机的 指示充电电流是 800mA也好,是 1A也好。都指的是最大充电电流。
做的好的USB接口会在输出电路限流,这样就算你的手机或者MP3需要超过500mA的电流,都只会输出500mA。
然后就是现在很多的手机早就做了 PC还是充电器的识别,如果是数据线连接PC,直接进入最大充电电流400mA或者500mA的模式充电,而不再采用充电器模式下的 大电流充电模式。

同时,对于手机识别PC和充电器的做法,不同的厂家又有不同的方案。
方案

网友L:
方案1:用上USB接口的第五PIN,USB_ID来做识别。 很多厂家自己的充电器对USB_ID这一个引脚做特殊处理,说白了就是接一个对地电阻即可。而电脑在这一个引脚显然是悬空,这样就识别了。
这样还可以实现识别自己厂家充电器和别的厂家的充电器了哦。

方案2:充电器的D+,D-引脚做短路处理。这样也可以很方便的识别插入的是充电器还是PC了。

方案3:纯软件也可以做到了。先试探,后增大充电电流。

甚至还有我不了解的方案4或者方案5甚至更多的方案哦。

楼主:
39# emailli 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
  我我MP4有1000MA,电脑充不足1小时就充包了,最早的时候我有一个MP4的充电器,就是因为电流太大,用了不到半个月损坏了,后面我用公司的数字电源做测试,上面显示电流在700-800之间,没电的时候刚插上去的两分钟可以800多,之后递减。

网友L:
数字电源测试不 说明任何问题

你只有在用电脑充电的时候,串一个万用表进去才知道到底是多大的充电电流的。

楼主:
43# emailli 这个不争,标准是500MA没错,但实际很多东西都有偏差

网友M(2012-01-07):
不错的想法哦。。。

网友N:
这是我去年发的帖子,又被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