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芯这几种开气息的区别

楼主(2011-01-20):
如下的开气息,请问区别在哪里?

网友A:
a, 不需磨磁芯,靠垫顺磁性垫片(如纸、胶片等)来形成气隙,工艺简单但一致性较差,且漏磁大,EMI较严重;
b, 需要磨磁芯,一致性好,漏磁小,EMI较好;
c, 这种磨法比较猪,好比把好钢用在刀柄上,漏磁大,EMI严重,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楼主:
忽略EMI以及漏磁等因数的影响,按照这三种开气息的方法,如果绕相同的匝数,是不是电感量一致?

网友A:
影响电感量的,不是气隙的位置,而是气隙的长度

楼主:
就是按照上面的开气息的三种长度分别绕制相同匝数的三个变压器

网友B:
不是a<b=c吗?

网友C:
还要看中柱截面积是否边柱二倍。

网友A:
同意,刚才没注意中柱跟边柱一样宽,晕

如三个柱一样宽,则 C>A>B

网友A:
设a一个柱的气隙磁阻为r, 则A的气隙磁阻为1.5r, B为2r, c为0.5r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怎么算的?

网友A:
磁阻与电阻一样,与介质的长度呈正比,与介质的截面积呈反比
其它参数一定的情况,电感量反比于磁阻

楼主:
图画得不好,中柱的面积都是边柱的2倍。

楼主:
70~100KHZ的开关频率,用EE70磁芯做3KW输出的电源,长期工作的话请问这种情况下该磁芯能否承受?

网友A:
图画得不好,中柱的面积都是边柱的2倍。
引用 楼主:

那么6楼就是答案,以后请注意描述

网友E:
c, 这种磨法比较猪,好比把好钢用在刀柄上,漏磁大,EMI严重,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那是课堂上老师讲述"脱xx放屁"所必需的内容. ;P

网友A:
而且,C的磨法,磁芯很不容易装配好,因为为了强度,两个边柱会加垫片,垫片的公差直接决定中柱是否对的平齐,稍有不慎合会在中柱上形成一个小气隙

网友F:
纹波和效率都会有一些不同。

网友A:
纹波和效率都会有一些不同。
引用 网友F:

气隙跟效率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F:
开气方式不同,磁损是不同的。特别是小功率的电源,如电源模块之类的。
比如,图A的效率会比B高一些,但EMI图B会更好一些。

网友G:
增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