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层电路板的板层分配

楼主(2011-01-20):
一般情况下,对于6层电路板,推荐下面三种板层的分配方案
一, 1,2,5,6层signal,3层GND,4层Power,同时1,6层覆铜, 如下所示
Layer 1                Signal(Top Copper)
Layer 2                Signal
Layer 3                Ground
Layer 4                Power
Layer 5                Signal
Layer 6                Signal (Bottom Copper)
这种方案下,要特别注意减少top层和bottom层信号的相互干扰。对高速信号要保证符合spec要求的阻抗。要求走线有一个参考平面来保证阻抗的控制
二, 1,3,4,6signal,2层GND,5层Power;1,6层覆铜;3,4层走高速信号。如下所示
Layer 1                Signal(Top Copper)
Layer 2                Ground
Layer 3                Signal  - high speed
Layer 4                Signal – high speed
Layer 5                Power
Layer 6                Signal (Bottom Copper)
这种方案,可以使敏感的时钟信号或相关的高速信号在电源平面之间布线。

三, 2,3,6signal,1层GND(去掉pad),4层Power;5层GND;2,3层走高速信号。如下所示
Layer 1                Ground with pad cutouts
Layer 2                Signal –high speed
Layer 3                Signal  - high speed
Layer 4                Power
Layer 5                Ground
Layer 6                Signal (Bottom Copper)
这种方案,将top层作为GND,看起来很没有效率,但是这可以减少大约30%的过孔(很多管脚直接跟GND连接), 会大幅度提高第二层的布线效率。许多高密度布线的专家采用并推荐这种方式。这种方案也可以有效降低EMI。

网友A:
谢谢分享,如果有图给出例子就更好了,我是一个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