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些设备上电时上电时,耗电比较大,而正常工

楼主(2011-01-21):
为什么一些设备上电时上电时,耗电比较大,而正常工作时比较少呢!
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设备?

上电初始化硬件?
预热部件?
开关电源电容充电?

网友B:
常见的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1、电路中容性元件的充电;
2、具有冷态电阻远比热态电阻低的零件,比如CRT显示器/电视中的消磁电路、CRT的灯丝电流等;
3、电动机的启动电流;
4、暂态设计存在问题。
其中,暂态设计问题要特别留意,比如采用MCU控制继电器或其它较重负载时应采用负逻辑甚至互斥逻辑、时序逻辑来实现,采用正逻辑设计时,上电暂态负载会失控,不但会因此带来额外的电流支出,还可能造成其它问题,所以暂态设计必须留意。对于正常的上电浪涌,则要通过合理设计电源系统来应对,有时可能还需用到某些电路的延时上电设计。

楼主:
应该是大型的电器设备,谢谢

楼主:
电动机的启动时,为什么耗电量会加大,出现上电浪涌现象?

网友B:
电机的转子旋转时会产生反电动势,在转速很低或为零时反电动势也很低,而电机线包的直流阻抗不大故会有较大的启动电流,随着电机转速的上升,反电动势也逐渐增大,故电流减小。电机电流=(电源电压-反电动势)/阻抗。

楼主:
3# chunyang 电动机的启动时,为什么耗电量会加大,出现上电浪涌现象?

网友B:
6楼已解答。

网友C:
5楼:
电机的转动部分有一定转动惯量,转速越高储存的能量越大。启动时转速为零,过一段时间后转速稳定,储存能量达到稳定。这部分能量只能从电源在启动过程中供给电机。
至于最常见的交流异步电机,除上述原因之外,这种电机启动时功率因数很小,也是启动时电流很大的原因之一。

网友B:
功率因素确实也是原因之一。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好像明白了

楼主:
那就是说电机主要是感性负载,对电感充电的过程,对吗?

网友B:
不是,感性负载的充能很快,电机的“充能”却是和转速相关的。

网友D:
不能那么说 ,
1、 电机电感不能叫充电,电容才叫充电。
2、 电机也不能简单等效成感性负载 ,还有绕组电阻,转动起来后还有反电动势,而且反电动势并不是一个定值,它会受很多因素影响,进而影响到电源,

网友E:
上电瞬间,D触发器全部复位,翻转的个数比较多,数字电路复位瞬间电流比正常工作略大.

网友F:
真的学习了,惯性也储能

网友A:
惯性当然能储能了
国外有做大型UPS的,用磁悬浮飞轮来储能,代替铅酸电池。
功率密度好像和铅酸差不多。想想惯性的能量有多大。

网友G:
从能量和力的角度说,电动机从静止到加速到恒速。F=m*a. 要加速快,力就要大,但这个力是由电流产生的,所以电流要大。加速到一定的时候要保持匀速转动,那只要很小的电流产生很小的力就可以克服摩擦阻力了。

网友H:
也就是说,上电时的大电流,主要消耗在电枢电阻上转化为热功,以及转化为电驱及外带运转部份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