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安全隔离掉变频器及空间辐射干扰?

楼主(2011-01-21):
在车间的流水线上有个设备是检测端子线的通断和线序的(生产普通电子或汽车端子线),每条流水线都使用了变频器,当检测比较长的端子线,而且电线数量比较多时,就会出现检测完毕后,OK蜂鸣器和OK电磁阀都不动作(能正常检测到电线有无问题),同一个车间测量较短端子线的流水线使用这种检测设备就安全没问题。检测设备电路的供电是使用110VAC的小功率普通工业开关电源,110VAC电磁阀是通过电路中的普通继电器控制。把进来电源线的地线剪掉就会大幅降低这种不动作的现象。但是没了地线又不安全所以就把这个检测设备的外壳临时接到天花板的螺丝上。

    现在我想在设备里安装隔离变压器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隔离变压器前后的地线要怎么接呢?初级的地线当然是接到流水线电网的地线上,那次级后的地线怎么接呢?整个设备的金属外壳要怎么接才安全呢?

网友A:
极可能是传导干扰引起,为每一个变频器增加一个电源滤波器看一下,从安全角度考虑,生产线的设备必须接地。

楼主:
谢谢蚂蚁
To蚂蚁:
1、用了隔离变压器,如果我把设备的外壳通过天花接地,那和没用这个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2、你所说的变频器的电源滤波器是电抗器吗?

网友A:
用了隔离变压器,设备勿需专门接地
电源滤波器由共模滤波器和差模滤波器组成,以前在无线电屏蔽室上看到过,砖头那么大

网友B:
应该是传导干扰,除了用隔离变压器外,最好在端子线引入检测设备的地方加个Y电容对地,使干扰在进入设备之前衰减一些

楼主:
To蚂蚁:
隔离变压器我以前没用过,只用过普通小家电的变压器,我也看了隔离变压器的资料,隔离变压器的输出后端的电路都不用专门的接地,设备里面有个小功率的铭纬生产的工业开关电源,不知道这样不接地对于这个全金属外壳的设备是否足够安全,心里没底。现在还没买元器件回来,只是领导要求我出改进方案。所以要问详细些。

网友A:
不需要,直接接在电网上的设备需要接地,主要是为了安全,另外还对共模信号有一定抑制。

经过隔离变压器之后,设备的漏电因为没有回路,不会产生安全部题,设备内部仍然存在高压,如果同时接触电势相差较大的两个节点,仍会触电,但这个跟接不接地没关系。

由于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扰组间电容较小,一般只有几十pF,能串过来的共模干扰本来就比较小了,后端用一个较大的Y电容(如332)就能大部份滤除。

差模无法通过隔离变压器

网友C:
降低干扰源的干扰能量(EMI)和提高检测回路的抗干扰能力(EMC)两手一起抓往往见奇效。

网友A:
提高检测回路的抗干扰能力,不是EMC,是EMS(电磁敏感度)

楼主:
谢谢蚂蚁,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