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楼主(2011-01-21):
要做一个计时的东东,想每个一分钟就保存一下时间信息,但靠51肯定不行啦,听说有一种可以无限次存储和读取的EEPROM,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呀

网友A:
用铁电存储器即可。

楼主:
嗯,谢谢,查了一下,的确是可以,能不能再详细点撒

楼主:
还有这个成本高不高呢

网友A:
先确认需要多大的存储空间,然后再根据电源电压和接口形式(串口或并口)选择适当型号的铁电存储器即可,铁电存储器的写次数极大,对你的应用而言完全属于终生保用。

网友A:
小容量铁电存储器不贵,当然也可以用后备电池或法拉电容带SRAM的办法。

网友A:
同时要注意系统掉电时的处理,如果需要的话。

网友B:
RAMTRON的铁电

网友C:
用普通EE也可以的,如果一分钟写一次,固定单元写够写2年了,即使打点折扣,够写1年,写坏就换个单元写。你准备让你的设备用几年呢?

网友D:
铁电挺贵的,用EEPROM也可以,别总往一个地方写啊,每写一次换个地方,开机时候把数据都读出来,取最后的时间就可以了,比如记一次时间用20个字节,一个小点的EEPROM256个字节,够用多少年了。

网友A:
空间循环法也常用,但要看写入的数据量,变长的话还要给个索引或标志,且索引或标志的地址也要变,这时需要点编程技巧支持。

网友E:
看要写多大的数据量,再定器件

网友F:
为啥米非要不断写入eeprom? 可以写ram呀,掉电时才写入eeprom

网友G:
我一般喜欢掉电时再保存。
如果硬件上没有掉电检测,只好循环保存,增加EEPROM寿命,软件是关键,要详细测试,万一有问题,EEPROM就被写坏了。

网友H:
用个备用电池放外部RAM,电池是上电可充电的:lol

楼主:
大家真热心,一下子来这么多办法,我都不知道要哪个好了~~~~~~
其实我的东西要求很简单,是给一个用电设备计时的,然别人能随时看到它被使用了多长时间,所以每次(暂定1分钟一次吧)写入的数据就是计时得到的小时数和分钟数啊。
至于什么时候掉电就不知道了,所以才要定时保存嘛。
顺便再问个撒,我还要弄个起始时间上去,问题是这个日期总不能烧程序的时候写上去吧。

网友G:
软件上加一个设置菜单。
或者下载程序时加上自动加识别出厂日期的ID。

楼主:
嗯,刚想起来有个单片机烧程序的时候可以在程序文件末尾加点自定义的自己,这样不错

楼主:
还有就是初始日期和我记录的小时数都需要用数码管来显示,是用595吗?

网友I:
看楼主的要求,应该只要存储几个字节就可以了。
用个AT24C01吧,方便

网友J:
如果数据不多,不超过30字节,建议用几毛钱的DS1302里面的RAM, 但要有电池

网友K:
回复 楼主:
搞个日历芯片就ok

网友K:
你这个是东西是受设备开关控制的吗?

网友A:
如果只是保存使用的时间,那么无所谓用原始时间,相对时间就可以了,加一个首次使用标志即可,用定时器做计时,精度也无所谓,换算成年月日时分甚至月日乃至单纯最小时间片的累加(3个字节足够了,每分钟累加1,可存储31.92年)就可以,数据量不大,编程合理的话,用片内RAM存储就可以,加上后备电池或法拉电容维持,外置串行EEPROM也行,用最便宜的,然后进行地址循环存储,二者的价格差不多甚至用EEPROM还便宜点,就是软件编写麻烦一些,量不大的话,软件编写的时间成本就不能忽略了。至于采用片外SRAM或铁电就不必了,成本过高。

网友L(2013-07-18):
AT24C01可重复擦写一百万次,如果按一分钟算,可以连续使用两年多点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L:
话说硬盘的使用时间是如何记录的 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