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光耦怎么接呀 TLP651

楼主(2011-01-21):
四脚光耦会接,这个不会用,求接法,谢谢

网友A:
LED侧不用讲了吧,输出侧可以只用7、8两脚,只是灵敏度比较低,通常的接法:8脚通过电阻接电源,5脚接地,6脚通过另一电阻接电源,7脚对地接一个较大阻值的电阻,6脚为输出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

网友B(2011-03-04):
chunyang大侠---看你这么有耐心,很佩服---但您这样告诉他们。他们还是吃现成的。。。。这个器件的说明书都有详细介绍。除非一些特殊用法之外。仔细阅读说明怎么不可以呢????这样做技术的,永远是进步不了的-----基本的都不自己去做还-----建议您以后遇见这样的问题不要回答-----这是害了他们--------仅仅告诉他们仔细阅读器件说明书。。。。。。。。。。。。

网友C:
4楼:
若是正经学校毕业的学生,你的意见是对的。
问题是:现在搞设计的,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本科毕业,仅读过中专的大有人在,甚至中专都没有读完的也有。

网友D:
其实用百度搜索一下很快就得到pdf手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