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p支不支持用命令行批量下载stm8程序

楼主(2011-01-21):
stvp支不支持用命令行批量下载stm8程序

网友A:
批量下载stm8程序,具体指什么?

其实LZ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比如AVR,可以用STK500命令行下载程序。

STK500 command line programmer, v 2.3 Atmel Corp (C) 2004-2009.

Command Line Switches:
    [-d device name] [-m s|p|d] [-if infile] [-ie infile] [-of outfile]
    [-oe outfile] [-s] [-O address] [-Sf addr] [-Seaddr] [-e] [-p f|e|b]
    [-r f|e|b] [-v f|e|b] [-l value] [-L value] [-y] [-f value] [-E value]
    [-F value] [-G value] [-q] [-Y] [-Z address] [-c port] [-ut value]
    [-Wt value] [-ua value] [-wt] [-wa] [-b h|s] [-! freq] [-t] [-I freq]
    [-J] [-h] [-?]

Examples:
    STK500.EXE -dATmega128 -e -ifFlash.hex -pf -vf
    STK500.EXE -dATmega128 -fF73A -FF73A -EFF -GFF

网友A:
比如AVR,可以用STK500命令行下载程序。

STK500 command line programmer, v 2.3 Atmel Corp (C) 2004-2009.

Command Line Switches:
    [-d device name] [-m s|p|d] [-if infile] [-ie infile] [-of outfile]
  ...
引用 楼主:

或许支持,但从没这么用过。

网友B:
stvp支持脚本。
不过干嘛不买个脱机烧录工具呢?
华奥通不差这点银子吧?呵呵

网友C:
图形界面用起来不是更直观、更方便?!

楼主:
比如说,下载程序的时候要下载ID,ID放在FLASH里面。

可以调用命令行下载程序,程序下载成功,直接用软件把还HEX文件里的ID加1。
ID加1不需要人工控制,方面批量下载程序。

界面可以自己用程序写个简单界面。

不支持命令行,STVP上如何自动改ID?

网友B:
EP968支持ID自动增量。
具有BCD,BIN,ASCII等数据格式。

网友C:
比如说,下载程序的时候要下载ID,ID放在FLASH里面。

可以调用命令行下载程序,程序下载成功,直接用软件把还HEX文件里的ID加1。
ID加1不需要人工控制,方面批量下载程序。

界面可以自己用程序写个简单界面。

不 ...
引用 楼主:

既然你可以自己用程序写个简单界面,肯定可以在STVP的编程界面上写个简单界面了。

STVP提供了用户自己编写编程界面的API,下面是说明文档和安装包:

网友C:
比如说,下载程序的时候要下载ID,ID放在FLASH里面。

可以调用命令行下载程序,程序下载成功,直接用软件把还HEX文件里的ID加1。
ID加1不需要人工控制,方面批量下载程序。

界面可以自己用程序写个简单界面。

不支持命令行,STVP上如何自动改ID?
引用 楼主:

STVP上可以实现自动改ID:在配置项目时,可以在"Serial Numbering"配置页中设置是否需要下载ID、ID的位置、ID的长度、起始值和增量值。

网友C:
STVP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为什么非要用蹩脚的命令行方式,;P
而且在Win7下面好像也不能使用命令行方式呢。

网友B:
嗯,stvp很强大。
Win7下也可以CMD滴。
楼主还有个需求是需要用条码打印机打印出ID,呵呵。

网友D(2015-04-02):
STVP提供了用户自己编写编程界面的API,顶

网友E(2017-05-31):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需要用命令行来下载hex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VP提供了用户自己编写编程界面的API,顶

提供的事例编译报错,没有DLL和.C.H文件  要是有我用VB调用 可以实现一键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