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20mA 芯片调零问题

楼主(2011-01-21):
如图, 看到一个设计, 用的是XTR112 ,  内部输出的恒流源驱动桥式传感器,其它部分都如手册。 关键是调零这部分的电位器使用:  用XTR112的稳压输出5.1V(11脚)接到电位器的正端,电位器的负端接到XTR112的电流返回端(6脚),电位器的抽头通过一个固定电阻接到XTR112的信号输入正端Vin+(13脚),  当然,传感器(桥电路)的输出正也接到13脚了。 试了试, 用这个电位器调节4mA的输出(7脚)零点很正常。

问题: 不太明白,这个调零的原理是什么,怎样起到这个调零的作用的,谢谢高手们

附: XTR112的数据手册地址:  http://focus.ti.com.cn/cn/lit/ds/symlink/xtr112.pdf

楼主:
谢谢支持, 静等高手们的详细解答

楼主:
顶一下,期待高手们的解答

网友A:
调零的本质是给一个偏置,用来抵消来自前级或自身的偏差。

楼主:
谢chunyang, 能否针对这个具体的调零过程否?

网友B:
实际上,就是电桥平衡。
R1串上RR的一部分,与电桥的左下角的电阻是串联的,通过调节RR,就能使电桥平衡。

楼主:
谢lifan ,好像明白了点

楼主:
但好像不对, 我将桥的输出直接短路连接后, 对于RTX112的输入VIN是绝对的0了,这时调电位器还可以影响4mA的输出呢,貌似也可以调零呢。为何

网友B:
sorry,我刚才说的不对。
这个电桥已经固定了,2,4之间是给电桥输入一个电压,1,3之间则是电桥的输出,可调电阻的另一端,接到了 3上,调节可调电阻,可以影响到电桥的1,3之间的电压。

楼主:
呵呵,好像还是不对, 桥的1和3是输入(靠电流的0.5mA, 电流从1脚进,3脚出,3脚相当于负极),而2,4则是桥的输出。 问题是我把2.4直接短路了,也可以通过电位器改变芯片的总电流,4ma ,不知为何。

网友C:
Mark 一下。 回家分析.

网友D:
大部分传感器都用的是惠斯顿电桥,电桥平衡就是调到了零,如果有4~20MA电流,平衡就被打破了!!

楼主:
回,superwsgy   可能我没描述清楚, 我说的有4mA输出,是指的XTR112的输出。而问题是,这个电路中,如果不接桥,直接把XTR112的Vin+和Vin-短接起来, 理论上应该XTR112的输出是4mA, 实际上当我调电位器时,XTR112的4mA也在变化(Vin+,Vin-是短接的),所以我没明白这部分的原理: 电位器的调整究竟影响了什么,造成了变化(因为,既然Vin+,Vin-是短路的,那么XTR112的输出就应该是4mA不变才对), 谢谢大家再分析分析。

楼主:
如果,XTR112的输入(Vin+,Vin-之压差)为0, 就等同桥已经达到平衡了, 这时候调电位器还能影响XTR112的输出,那么这个电位器的作用就不再是使桥平衡了(可能其它电路的电位器是让桥平衡),看样子这个电路中电位器的作用是调整XTR112的内部电参数了。究竟是调整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