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水城 ST 的 M0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楼主(2011-01-21):
之前用的 STM32 做 GPS 产品! 因为STM32对 GPS 频段有干扰在信号弱的时候定位不了! 现在解决的方法是 用四层PCB+屏蔽罩 才解决! (成本高出 8 RMB) 产品本身利润就不高!
所以现在想看看 ST的 M0 怎么样!

网友A:
为何不用STM8

网友B:
STM32F100也会便宜几元

楼主:
要用USB 而且要用 32BIT 的MCU 里面有GPS 的 定位和其它比较负责的运算! 比如 SIN COS TAN 等 三角函数! STM8 做不了

楼主:
不知道会不会和 STM32 一样干扰! 现在在了解 新唐的M0 价格也还可以! 今天测试了下,对 GPS 频段也没干扰! 定位很好! 就是 IAP 他们是用 ISP ROM 做的 只有 4K 郁闷! 怎么做 USB 和加密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