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产品 保密性设计 的问题

楼主(2011-01-21):
正在开发的产品,为防止机壳随意被打开和技术外露,需要添加保密性设计,下面简单介绍产品结构,请大侠们赐教:
1、产品是用在工控领域的,外观就像一台工控电脑;
2、机箱内部其实也包含工控PC,除此之外就是公司自己开发的技术相关的东西,硬件电路是自然少不了的,不过板子较多,像单片机、FPGA这些东东都有的,并且较复杂;
3、添加保密性设计的目的:
    1>防止在客户处机箱随便打开,这个也可以叫“防拆设计”,最好是如果非专业人士
        打开机壳,机器就不能正常工作;
    2>采取措施,即使机箱被打开,也要防止技术外泄;

请不吝赐教,先谢过。

网友A:
防拆设计对于较大体积的产品不现实,对于某些工业类应用甚至不准许这么做,最好还是在针对代码的加密和防**上下功夫,比如采用无法被**或者**成本很高的MCU、专用加密芯片等,还可以通过远程通讯的加密算法来解决。

网友B:
电池+低功耗CPU+触动开关就可以搞定防拆了。
其实封铅印、贴比较好的防拆标签也能防止客户乱拆。

你的系统用这么多CPU、FPGA。硬件可以仿造,别人要**软件基本不可能。

网友A:
铅封之类的拆了就拆了,客户强大的话,没辙的,还是在加密上下功夫吧。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芯片加密时肯定的,但如果有人解剖分析你的PCB,构架很容易一目了然,至于控制器里面的程序实现方法就相对容易了,有了构架,程序自己写,也是相对容易的。

网友C:
PCB也不能被别人看,照这么说,只能搞个电路检测,被打开之后爆炸。。。。哈哈

网友D:
基本没法防,只能在软件上下手,增加**难度。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E:
是的啊,客户买了你的东西,还不让客户打开看,太有难度了,如果可以这样的话,那些靠抄PCB的人厂家不是要倒了啊

网友F:
抄板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G:
我一般是把全部代码空间生成一个CRC校验,有一个单独的任务在每次启动会检测这个CRC值,如果通过就正常执行;

如果不符,就通过硬件的方法采样一个随机数据再乘以一个系数作为延时用,最终的延时时间根据设备的实际可能的运行情况,从数小时到数周不等,时间到了就关闭其中一个并不明显的任务,就是不会明显感觉到已经有问题,但此刻系统肯定不正常工作了,用随机时间目的是误导低级抄袭者以为是硬件哪里有问题不稳定。。。

程序里也加上了公司及我自己的一些文字,也包括在CRC校验中...直接删掉的话在延时时间前也是完全正常的。。

然后如果有串口有键盘甚至还有显示屏的话通过一个特殊的组合会调出这段信息,或者蜂鸣器会发出特殊的鸣叫,这或许哪天可作为证据吧,,,这么想的。。呵

软件搞复杂点吧,况且一般直接克隆的应该没心情去分析反编译的代码,有那本事估计也不会抄了,真抄也就罢了,就当人家向你学习借鉴吧。。

防不胜防,算了,还是多在品牌、可靠性、工艺、外观多下功夫获得认可估计会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