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是什么东西了

楼主(2011-01-21):
(无正文)

网友A:
MII (Media Independent Interface(介质无关接口);或称为媒体独立接口,它是IEEE-802.3定义的以太网行业标准。它包括一个数据接口,以及一个MAC和PHY之间的管理接口。数据接口包括分别用于发送器和接收器的两条独立信道。每条信道都有自己的数据、时钟和控制信号。MII数据接口总共需要16个信号。管理接口是个双信号接口:一个是时钟信号,另一个是数据信号。通过管理接口,上层能监视和控制PHY。MII (Management interface)只有两条信号线。

网友B:
MII标准接口用于连快Fast Ethernet MAC-block与PHY。"介质无关"表明在不对MAC硬件重新设计或替换的情况下,任何类型的PHY设备都可以正常工作。在其他速率下工作的与 MII等效的接口有:AUI(10M 以太网)、GMII(Gigabit 以太网)和XAUI(10-Gigabit 以太网)。

网友C:
 1 MII (Media Independent Interface )是介质无关接口。40针。MII类似于10Mbps以太网的连接单元接口(AUI)。MII层定义了在100BASE-T MAC和各种物理层之间的标准电气和机械接口,这种标准接口类似于经典以太网中的AUI,它允许制造厂家制造与介质和布线无关的产品,利用外接MAU去连接实际的物理电缆。   MII和AUI的电气信号是不同的,AUI信号具有较强的、能驱动50米电缆的能力,而MII的信号是数字型的,只能驱动0.5米电缆。MII采用一个类似于SCSI连接器的40芯小型连接器。   2 任天堂Wii主机名为“Mii”的新功能,重点是让用户可以DIY个性化定制游戏角色的形象。观察其操作界面,可以发现这个功能让用户可以对软件提供的各种五官元素进行自由组装拼合,产生接近本人长相特征的虚拟Avatar形象。这个系统表面上就是现在各种网络社区的Avatar系统的一个翻版,但它本质上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个Avatar可以通过统一的API被应用到各种Wii的游戏软件中,强化用户体验的代入感。

网友D:
MAC与PHY的接口

网友E:
二三四楼结合起来就很清楚了

网友F:
RTL8031那个只有MII口,这个不难

网友A:
楼主要做什么项目

网友G:
MII是接用于连接MAC和PHY的总线结构.

网友H:
是不是有的芯片只有MII,而没有RMII?

网友I:
MII是接用于连接MAC和PHY的总线结构. 每种芯片的MII都是通用的,因此PHY可以互换!

网友J:
看上面,看来我不用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