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在线编程问题

楼主(2011-01-21):
各位大虾 请教个问题 是这样的 板子焊接好了后 我在给片子烧写程序的过程中 一直烧写不进去 显示找不到芯片  芯片用的是16F883 贴片的 使用的在线烧写 在线烧写的端口和编程器的ICSP接口完全接通 但一直都是找不到芯片16F883  程序烧不进去 我试着把软件硬件都升级 ICSP模式使能 芯片配置位也检查了 结果还是一样的  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急 急

网友A:
用什么工具烧写?如果用ICD3可看看烧写器电压是否正常,里面有个自检功能

楼主:
用的是QL-2006  没有ICD3  QL-2006支持在线烧写

网友B:
16F883换成16F886,应该就好了,16F883有点问题

网友C:
在线烧写的引脚有容性电路,会影响时序

网友D:
你得仔细看看编程规范

网友E:
晶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