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CS5530的差分输入

楼主(2011-01-21):
在使用CS5530时发现AD采集的前两个结果是4,也就是溢出标志。还有一个困惑是它的满量程值是多少?(采用5V单电压工作,VREF+=5V,VREF- =0V),还有如何使用它的校准功能? 谢谢

网友A(2013-07-23):
你好  你的CS5530现在使用正常吗?我刚开始用这颗芯片,有些地方不明白,还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的CS5530现在使用正常吗?我刚开始用这颗芯片,有些地方不明白,还请指教 ...

有问题就提出来  这都是沉底的帖子了

网友A:
这个时序图没有按照比例来画,我是在是看不出来,读写的时候,数据是在时钟的上升沿变化还是在下降沿变化?

网友B:
图上已经画得很清楚了
关于变化的问题  你要搞清楚谁是数据源

网友C(2013-12-25):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好悲剧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D(2019-04-28):
哪位大神有51的驱动啊,网上要不就是spi硬件驱动。不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