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驻波比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1-01-21):
各位大侠:
      本人想测一个天线的驻波比,可是手里面只有一个频谱分析仪和一个带宽为2G的示波器,可是我在网上看说要测天线驻波比,要用什么天线测试仪?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频谱和示波器无法直接测得驻波比,专业的天线测试仪则非常贵,便宜的仪器是驻波表。

楼主:
那么请问如果我想知道一个天线对不同频率信号接收的情况,除了测量驻波比还可以测量什么呢?

网友A:
可以用带跟踪信号源的频谱仪测出天线的频响和相对好坏,但不能得到准确的天线参数。

楼主:
请问用外部信号源可以吗?我手上还有一台射频信号发生器,2G的。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当然也可以,只是这样频响曲线要你自行根据峰值记录绘制,会麻烦一点。

网友B:
多高的频率?几百M的驻波表并不贵,以前折腾天线,大家总是忘了收这个小东西,淋雨也就换一个。
体积不大,带个表头,大约一条香烟的1/3大小

网友A:
500M的驻波表几百块一个。

网友C:
加个反射电桥或定向耦合器

楼主:
最高频率应该是1.5G,用哪个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D:
首先你要先了解啥叫駐波比,駐波比的定義是 SWR=(1+反射係數)/(1-反射係數)

反射係數怎麼來的? 一定要有入射才有反射.

但你頻譜跟示波器都是接收端,沒有訊號源.

一般來說都是用網路分析儀去量SWR,但很貴倒是真的!

网友E:
找个双向定向耦合器

网友C:
"最高频率应该是1.5G,用哪个好像不可以吧。" 。反射电桥可以测几GHz以上,我用专业方法制做的反射电桥在1.7GHz以下定向性优于35dB,加信号源(或带跟踪信号源更方便)和频谱分析仪 ,可以测精确测得天线驻波比。同样用定向耦合器,加信号源(或带跟踪信号源更方便)和频谱分析仪 ,也可以测得天线驻波比。

网友F(2015-09-15):
我做了一个物美价廉的天线分析仪

网友G(2015-12-10):
引用 网友F:
我做了一个物美价廉的天线分析仪

你好!我现在要找个测试天线质量的的方式。请问能给我提供相应的资料吗?我邮箱是liuxiaojin@ut.cN
不胜感激!:handshake

网友F:
才看到帖子,邮件正在发送

网友H:
为何没人推荐网络分析仪

网友I:
网分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