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可靠性定制电源供应商-和创希电

楼主:
主要面向通讯,医疗和军用行业等高可靠性电源设计。
www.hopetronics.com
公司有库存的产品,1台起售。
网站中列出部份产品简介,详细参数可索取规格书。
输出电压、电流稍有不同的,可以在现有产品上进行修改,如有特殊需求可重新定制。

Email:steven.chen@hopetronics.com
电话:13534102882

楼主(2011-01-21):
产品1
主要规格:

外形尺寸长(330mm)*宽(138mm)*高(70mm),内部自带风扇散热,输入电压176~264Vac,输出48V/25A。

产品说明:

  本产品性能可靠,输入过欠压保护,过温保护,输出电压精度高,具有输出过压保护、短路保护功能。
      电源初级与次级采用隔离式,具有良好电磁兼容性。
  工作温度范围-25~70℃,效率>85%,隔离电压>1.5KVac。

楼主:
产品2
主要规格:

外形尺寸:长(190mm)*宽(44mm)*高(35mm),输入电压36~72Vdc,输出8V/5A、5V/5A。
产品说明:

本产品性能可靠,输入具有过欠压保护、过温保护功能,输出电压精度高,输出具有过压保护、短路保护功能。两路输出交叉调整率极佳。电源初级与次级采用隔离式,具有良好电磁兼容性,极小的电磁辐射。
  工作温度范围-40~70℃,输入48Vdc时效率>80%,隔离电压>1.5KVdc。

楼主:
网站中产品型号的含义,例如IA1200SC48-23
第一个字母I,代表产品的应用领域范围是工业类,主要分三大类:
①        消费类:用字母C表示,,英文Consume的缩写
②        工业类:用字母I表示,英文Industry的缩写
③        军用类:用字母M表示,英文Military的缩写
第二个字母A,代表AC/DC类型,如下表:
系列        类型
A-系列        输入AC~输出DC
B-系列        电池
D-系列        输入DC-输出DC
I-系列        输入DC-输出AC
F-系列        输入AC-输出AC

两位字母后的数字1200表示输出功率是1200W

接着的两位字母SC表示输出单路和输入电压是220Vac:

代码        类型
S(Single简写)        单路输出
D(Double简写)        双路输出
T(Three简写)        三路输出
F(Four简写)        四路
M(Much简写)        多路输出

输入电压范围,分两种情况:AC或DC
代码        AC(交流)DC(直流)
A        90~240V        12V
B        110V        24V
C        220V        48V
D        三相输入        72V(以上)
E                12V以下

最后几位数字48-23表示输出电压是48V,产品序号23

楼主:
定制电源编号规则

楼主:
产品3
AC-DC IA131DA28-01
主要规格:

外形尺寸(L)200*(W)80*(H)50mm ,输入电压154~300Vac、输出28V/4A、5.6V/6A。

产品说明:

  本产品性能可靠,输入过欠压保护,输出电压精度高,输出具有过压保护、短路保护功能。5KA加强防雷,电源初级与次级采用隔离式,具有良好电磁兼容性,极小的电磁辐射。
  极宽的工作温度范围-40~80℃,输入220Vac时PF>0.95,效率>83%,隔离电压>3Kvac。

DC-DC ID131DC28-01
主要规格:

外形尺寸(L)200*(W)80*(H)50mm ,输入电压38~60Vdc、输出28V/4A、5.6V/6A。

产品说明:

  本产品性能可靠,输入防反接保护、过欠压保护,输出电压精度高,输出具有过压保护、短路保护功能。5KA加强防雷,电源初级与次级采用隔离式,具有良好电磁兼容性,极小的电磁辐射。
  极宽的工作温度范围-40~80℃,输入48Vdc时效率>85%,隔离电压>1.5KVdc。

楼主:
产品4
AC-DC IA069DA3.3-01
外形尺寸(L)227*(W)80*(H)40.1mm ,输入电压90~290Vac、最高输入电压380Vac不损坏,输出3.3V/18A、12V/0.8A
工作温度范围-20~60℃,输入220Vac时PF>0.9,效率>70%,隔离电压>3KVac。

DC-DC ID069DC3.3-01、ID069DB3.3-01
外形尺寸(L)227*(W)80*(H)40.1mm,输入电压36~72Vdc、18~36Vdc,输出3.3V/18A、12V/0.8A
工作温度范围-20~60℃,效率分别>78%、72%,隔离电压>1KVdc。

楼主:
产品5
AC-DC:IA270SA54-18

主要规格:

外形尺寸(L)222.2*(W)117*(H)41mm ,内部自带风扇散热,输入电压90~264Vac、输出54V/5A

  工作温度范围-25~60℃,输入220Vac时PF>0.95,效率>85%,隔离电压>3KVac。

楼主:
产品6
AC-DC:IA180SC28-24
主要规格:
外形尺寸(L)160*(W)98*(H)45mm,输入电压160~264Vac、输出28V/6.5A。
工作温度范围-20~55℃,输入220Vac时效率>85%,隔离电压>3Kvac,输入、输出采用栅栏式连接端子。

楼主:
产品7
AC-DC:IA276TC27-14
主要规格:
外形尺寸(L)220*(W)104*(H)60mm ,输入电压150~300Vac、输出28V/4A(8A)、15V/4A(0A)、12V/5A(5A)。
      本产品性能可靠,输入过欠压保护,输出电压精度高,输出具有过压保护、短路保护功能。电源初级与次级采用隔离式,具有良好电磁兼容性,极小的电磁辐射。
  工作温度范围-20~55℃,输入220Vac时效率>80%,隔离电压>1.5Kvac,输入、输出采用3.96mm间距直式PCB焊接插座(针)。

楼主:
产品8
AC-DC:IA060SC12-22
主要规格:
    外形尺寸(L)150*(W)80*(H)45mm ,输入电压165~265Vac、输出12V/5A。
    本产品性能可靠,输出电压精度高,输出具有过压保护、短路保护功能。电源初级与次级采用隔离式,具有良好电磁兼容性,极小的电磁辐射。
    工作温度范围-25~55℃,输入220Vac时效率>85%,隔离电压>1.5Kvac。

楼主(2011-03-10):
产品9
DC-DC:MD250FC05-09
主要规格: 外形尺寸(L)262*(W)166*(H)40.4mm ,输入电压36~72Vdc、输出3.3V/35A、5V/20A、12V/2A、-12V/1A。
本产品性能可靠,输入防反接保护,输入过欠压保护,输出电压精度高,输出具有过压保护、短路保护功能。电源初级与次级采用隔离式,具有良好电磁兼容性,极小的电磁辐射。
工作温度范围-40~55℃,效率>85%,隔离电压>1KVdc。  输入采用DB9插座,输出采用标准47管脚Positronic连接器。

楼主(2011-05-27):
产品10
LED驱动电源:CA030SA48、CA020SA48系列
主要规格: 外形尺寸(L)140*(W)45*(H)28mm、(L)94*(W)45*(H)28mm 输入电压90~264Vac,输出电压18~48Vdc、15~30Vdc,输出恒流700mA,最大电流、电压可根据需要调节。 与其他公司同类型产品比较,有三大性能优势:输入防雷击浪涌能力强;开关机无过冲;输出电压、电流纹波减半(人眼的舒适度高)。
产品说明:   本产品用于6~14串大功率LED供电,宽范围AC输入,输入防浪涌能力强;宽范围电压输出,高精度恒流输出,输出电流、电压过冲小于5%,输出电压纹波小于3%,输出电流纹波小于20%,高PF值;初级与次级采用隔离式,具有良好电磁兼容性,极小的电磁辐射;具有输出过压、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工作温度范围-20~50℃,PF>0.9,效率>85%,恒流误差<5%,输入输出采用螺丝端子连接,隔离电压>3KVac。

网友A(2014-06-03):
AC-DC:IA276TC27-14
电路图可以提供吗 邮箱cyy8059@sina.com 谢谢

网友A:
AC-DC:IA276TC27-14
电路图可以提供吗 邮箱cyy8059@sina.com 谢谢  电源现在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