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S管如何接,才能使它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2011-01-21):
请专家回答下,谢谢!

网友A:
只要驱动足够就可以使MOS管工作于开关状态。

网友B:
Vgs大于Vgs(th)
如果这两个参数不知道含义的话,找个MOS的datasheet看看。

网友C:
还要注意NMOS与PMOS的区别

网友D:
我只知道NMOS 2N7002 Vgs电压在2V左右就能当开关用,只不知道对d极电压有没有要求,也请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
Vgs大于Vgs(th)  这个条件应该只能说明MOS管导通吧。
?????????

网友E:
自己搭个简单的电路做个实验就知道了
以前实测过3205的VGS
在VGS小于2.2V时 处于截止区及可变电阻区
当大于2.2V时 已差不多完全导通了

网友F:
NMOS要完全导通,不是说要VGS>VDS吗?

网友A:
8楼:
没有的事。

楼主:
那究竟应该怎么样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参见某款MOS的Vgs-Id曲线。(注:各个型号MOS不一样)

你的Id有多大?

楼主:
我的ID有700多MA

楼主:
但是我用0, 5V的 PWM波来驱动MOS管的 。

上面那张图是不是表明,若Vgs为6V,那么MOS管通过的最大电流ID 6A  ???

网友B:
不同型号不一样。
你得看你用的MOS资料。

而且这个曲线上只是一个样品趋势关系,
绝对的值得看 electrical character里面的那个表里的Vgs(th)最大值,结合这个图表来算出来。

网友A:
可以根据管子的Vgs(th)、互导以及你所需要的电流来计算信号幅度。

网友G:
给足够的vgs,快速的上升下降时间就够

网友H:
Vgs大于Vgs(th)时,要满足以下条件
Vds大于Vgs-Vgs(th),NMOSFET工作在饱和区(放大区)
Vds小于Vgs-Vgs(th),NMOSFET工作在变阻区
工作在开关状态:
开:Vgs大于Vgs(th)时,要满足以下条件
Vds大于Vgs-Vgs(th),NMOSFET工作在饱和区(放大区)
关:Vgs小于Vgs(th)即可

网友H:
PMOSFET满足Vgs小于Vgs(th)时(注意Vgs(th)是负电压,Vgs要比它更负)
Vds大于Vgs-Vgs(th),NMOSFET工作在变阻区
Vds小于Vgs-Vgs(th),NMOSFET工作在饱和区(放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