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74HC595驱动数码管还得加上拉或下拉电阻吗?

楼主(2011-01-21):
(无正文)

网友A:
帖电路图:)

网友B:
无需加上拉或下拉,但要串限流电阻。

楼主:
如果是共阴极将电阻串到共阴极和GND之间。行吗?

网友C:
段驱动串限流电阻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victory: 我当时做没有合适的电阻 手上只有10K的就没有串 还好佼幸一段也没有烧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是因为,我的595的13脚(OE)没接到GND上。
谢谢大家。

楼主:
感谢大家的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