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EC单片机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1-01-21):
78F0455 的NEC芯片,做过接触器干扰后,发现了些问题:
1、无法下载程序,提示A01a0.
2、发现几根设置为输入的IO口,外部是10K电阻上拉到5V的,IO口电压变成0.7V左右,成了低电平。
不晓得是不是这几根IO口被打坏了?
另外我用万用表量 电源和地,发现电阻很小,以致万用表的蜂鸣器响起,是否正常。(外部线路很简单,阻抗也没这么小,我断开过外部线路,也量过)
NEC芯片应该不至于这么脆弱,看网上评价还是可以的。
当然,虽然是小日本的芯片,不过我也没办法,这是老板指定的芯片。请大家多多包涵

楼主:
电源对地阻抗虽小,但还是能运行程序的

网友A:
可能是某几个IO口被ESD击穿了。

NEC的8BIT芯片采用的是0.15微米的工艺,这样的好处肯定就是在同样的晶圆上可以得到更多的芯片,成本会降低,麻烦就是ESD性能等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有所降低。

另外,NEC的8bIT芯片,其单个IO口带载能力尚可,但其IO口总输出带载能力比较弱,开始用NEC的很多人如果不仔细看电气参数的话,可能会掉一次坑,如果设计中用IO口直接驱动很多负载,那么可要仔细算算清楚,MCU是否能直接带得了这么多的负载,过载的后果就是OVER。

总体来说,NEC的性能指标不如MCHP,FREESCALL,ST等一流品牌,但也比台湾、韩国货要强,考虑到其价格,也算是物有所值吧,设计得当,也肯定能做出稳定、可靠的产品。

俺以前用过,有一些已经忘了,你自己多看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非常感谢yewuyi大虾回复。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发现NEC的数字VDD口对地阻抗160欧姆,但是模拟VDD对地阻抗很小,只有大概五十欧姆。(板子未上电时检测,MCU外围电路已断开)(万用表200欧姆档,直流档)是不是模拟部分有点问题了?

网友A:
非常感谢yewuyi大虾回复。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发现NEC的数字VDD口对地阻抗160欧姆,但是模拟VDD对地阻抗很小,只有大概五十欧姆。(板子未上电时检测,MCU外围电路已断开)(万用表200欧姆档,直流档)是不是模拟部 ...
引用 楼主:

通过测量电阻值不太可能找到问题。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DEMO程序来测试各个IO口输入、输出是否正确。

楼主: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仿真器连接不上芯片。也无法下载程序。

芯片里的程序还是在运行的,就是对仿真器没响应。
并且还发现一个问题,上电运行后,不管触碰到板子上的哪里,比如地,电源,信号线等,芯片都复位。(以前是没有这现象的)。

网友A:
1、NEC稍微高端一点的芯片,似乎都有2~3中连接、下载程序的方式,换个方式看看。
2、有怀疑就换一颗芯片就是了。
3、连接别的板子看看是否是工具的问题。
4、连接NEC的芯片需要加载一个好像后缀为PRM文件
5、有一些芯片需要加一个小头子,上面带OSC

网友B:
NEC的还不错,用在汽车电子上的不少,但是可靠性确实不如飞思的。

网友A:
NEC主要用在汽车电子的前表盘方案上。
NEC好像推了几款针对前表盘特别适用的MCU,在其它汽车电子产品用的较少。
NEC另外用的比较多的地方就是电表行业。

FREESCALL在汽车电子上的应用较NEC要广的很多。
汽车电子上的几个大玩家:FREESCALL,英飞凌,MCHP,NXP,ST等,NEC算小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