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显示工作状态、能播放视频,一般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1-01-21):
我现在手头上只有带驱动器的TFT屏,想要显示一些比如温度、湿度等一些工作状态(这些数据由单片机通过串口传送过来),同时还要能播放视频,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

网友A:
视频够你玩的,看处理器的架构和速度,是否硬件解码等等,显示分辨率,刷新速率关系都很大。

网友:
MP4、数码相框之类的都行

网友B:
智能多媒体液晶模块可以啊,有需要联络MSN:zhugn_68@hotmail.com QQ:332415439

网友C(2011-04-23):
为何不用一提的, 带你说的串口触摸屏的功能, 带视频播放,插MINI SD 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