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主求救:STVP可以擦除部分扇区吗

楼主(2011-01-21):
芯片末端扇区保存了一些校验数据,用STVP进行软件升级,需要擦除芯片,结果校验数据也擦除了,STVP可以部分擦除扇区吗

网友A:
你试试看在View->Flash Sector中选择

楼主:
我的 flash sector 是灰色的,再说这只是显示的开关吧,不是操作的开关

网友A:
我看到的也是灰色。但我想你建一个项目,再把需要烧写的程序加载近来,应该就变成可以操作的。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可以,我的芯片是103RE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中应用吗

网友B:
好像STVP不支持单个扇区的擦除也,用ISP可以。

ST官网上可以下载PC上运行的小程序FlashLoader,配合STM32103的bootloader,可以指定擦除哪些扇区,并予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