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编译提示错误Build error: cannot run cl2000.

楼主(2011-01-21):
求助:  编译提示错误Build error: cannot run cl2000.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用的是28335

网友A(2013-12-23):
你是怎么解决的的啊,我也遇到了此问题

网友B:
这种报错   我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解决的的啊,我也遇到了此问题

1.Help->About->Component Manager 打开component Manager

    2.Build Tools 选择TMS320C28XX 看个人用的芯片类型做选择

    3.选择了更高版本的TOOLS

    4.重启CCS后,OK!
试试上面的方法看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解决的的啊,我也遇到了此问题

好多人的建议还是重装

网友A:
我找到原因了,因为我安装了CCS3.3和CCS5.3两个版本,Help->About->Component Manager里面的编译器会有三个,只能选择最高版本的才能进行生产代码自动编译

网友C(2014-06-12):
我的那个设置是这样的,没有其他选项可选,这个该怎么处理

网友D(2014-07-27):
升级cgtools的版本即可!